GD的片内Flash,如果有一个扇区坏了,会影响整个芯片吗

楼主(2016-03-29):
GD的片内Flash,如果有一个扇区坏了,会影响整个芯片吗

网友A:
应该不会吧,只要你不去对坏的扇区去读写

网友B:
不会吧,前题是不要去读写那部分

网友C:
这个一般不会的,只是你若需要连续读写的话,就需要再改处加以处理的。

网友D:
不去读写 不超过  应该没问题

网友B:
没有问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