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的GPIO操作的最快翻转频率能达到多少?

楼主(2016-03-29):
GPIO, pi, IO, gp
GD的GPIO操作的最快翻转频率能达到多少?

网友A:
楼主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没有试过,用API和寄存器操作是不一样的吧

网友C:
能达到10M都不错了

网友D:
什么应用下,要那么快的速度呢,可以用硬件的啊,比如说SPI,I2C

网友E:
这个至少是50Mhz的,该芯片的最大主频可达108MHz的呀

网友F:
STM32F10x系列最快18M,如果在主循环里改变GPIO口电平的话最快是1M。所以推测GD32也差不多

网友G:
GD32F130试过,能达到时钟的速度,无延时。

网友H:
这个跟MCU采用的主频率相关系的,主频率够的话是可以达到50MHz的

网友I:
这个楼上将的非常不错的,关于IO口的介绍部分的就有的,其翻转速率的有几种选择的。

网友J:
要那么快干嘛啊,特快的话,用FPGA来做吧

网友K:
用PWM测的话,那是相当的快。

网友K:
用软件来翻转的话,也就在6M左右。

网友L(2016-07-23):
引用 网友D:
什么应用下,要那么快的速度呢,可以用硬件的啊,比如说SPI,I2C

扫led屏

网友M:
这个是取决于主频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