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C 语言编程应注意的若干问题

楼主(2016-03-29):
作为一种结构化的程序设计语言, C语言的特点就是可以使你尽量少地对硬件进行操作,具有很强的功能性、结构性和可移植性,常常被优选作为单片机系统的编程语言。但是基于单片机的C语言和标准C语言有很大区别,如何结合单片机的系统资源,用C语言开发符合实际工程需要的单片机系统,对用编程者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网友A:
用C 编写程序比汇编更符合人们的思考习惯,开发者可以摆脱与硬件无必要的接触,更专心的考虑功能和算法而不是考虑一些细节问题,这样就减少了开发和调试的时间。 C语言具有良好的程序结构,适用于模块化程序设计,因此采用C语言设计单片机应用系统程序时,首先要尽可能地采用结构化的程序设计方法,将功能模块化,由不同的模块完成不同的功能[1],这样可使整个应用系统程序结构清晰,易于调试和维护。不同的功能模块,分别指定相应的入口参数和出口参数,对于一些要重复调用的程序一般把其编成函数,这样可以减少程序代码的长度,又便于整个程序的管理,还可增强可读性和移植性

网友B:
在实际单片机程序设计中,程序结构一般均采用如下结构:
#include<reg51.h> /*头文件说明部份*/
unsigned char x1,x2; /*全局变量声明部份*/
…Function1(… ){ /*功能函数定义部份*/
…… }
main() {
inti,j; /* 整型变量声明部份*/
Function1(…); /* 功能函数说明部份*/
……}

网友C:
C语言的编程要注意的问题多了

网友D:
一定要注意的是,不要当成计算机程序一样的开辟内存空间

网友B:
这个要注意资源的使用

网友E:
只要不过分,基本没有太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