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格式化

楼主(2016-03-29):
cypress的68033做了一块板子,通过SPI模式读写一个SD卡实现一个u盘。不能格式化,可以看到盘符。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看下你的时序是否正确

网友B:
你的单片机和SD卡的通信正常吗

网友C: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存储器和控制器通信不好导致的

网友D:
通信问题,先检查下你和SD卡的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