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指针和指针函数

楼主(2016-03-29):
这两个最容易混淆的

网友A:
程序运行中,函数代码是程序的算法指令部分,它们和数组一样也占用存储空间,都有相应的地址。 可以使用指针变量指向数组的首地址, 也可以使用指针变量指向函数代码的首地址,指向函数代码首地址的指针变量称为函数指针

网友B:
数指针定义
函数类型 ( *指针变量名) (形参列表);
“函数类型”说明函数的返回类型,由于“()”的优先级高于“*”,所以指针变量名外的括号必不可少,
后面的“形参列表”表示指针变量指向的函数所带的参数列表。
例如:
int(*f)(intx);
double (*ptr)(doublex);
在定义函数指针时请注意:
函数指针和它指向的函数的参数个数和类型都应该是—致的;
函数指针的类型和函数的返回值类型也必须是一致的

网友A:
函数名和数组名一样代表了函数代码的首地址, 因此在赋值时, 直接将函数指针指向函数名就行
了。
例如,
intfunc(intx); /* 声明一个函数 */
int(*f)(intx); /* 声明一个函数指针 */
f=func; /* 将func函数的首地址赋给指针f*/
赋值时函数func不带括号,也不带参数,由于 func代表函数的首地址,因此经过赋值以后, 指
针f就指向函数func(x)的代码的首地址。

网友B:
函数指针是通过函数名及有关参数进行调用的。

网友B:
与其他指针变量相类似, 如果指针变量 pi是指向某整型变量i的指针, 则*p等于它所指的变量i;如果pf是指向某浮 点型变量f的指针,则*pf就等价于它所指的变量f。同样地, *f是指向函数func(x)的指针,则*f就代表它所指向的函数 func。所以在执行了 f=func;之后, (*f)和func代表
同一函数。

网友C:
由于函数指针指向存储区中的某个函数, 因此可以通过函数指针调用相应的函数。 现在我们就讨
论如何用函数指针调用函数,它应执行下面三步:
首先,要说明函数指针变量。
例如: int(*f)(intx);
其次,要对函数指针变量赋值。
例如: f=func; (func(x)必须先要有定义)
最后,要用 (*指针变量)(参数表);调用函数。

网友D:
main()
{
intf();
inti, a, b;
int(*p)(); /* 定义函数指针 */
scanf("%d", &a);
p=f; /* 给函数指针p赋值,使它指向函数f */
for(i=1;i<9;i++)
{
scanf("%d", &b);
a=(*p)(a, b); /* 通过指针p调用函数f */
}
printf("TheMaxNumber is:%d", a)
}
f(intx, inty)
{
int z;
z
=(x>y)?x:y;
return(z);
}

网友D:
运行结果为:
343-454389 42351 -534988555789↙
TheMaxNumber is: 4389

网友C:
一个函数不仅可以带回一个整型数据的值, 字符类型值和实型类型的值, 还可以带回指针类型的数据,使其指向某个地址单元。
返回指针的函数,一般定义格式为:
类型标识符 *函数名(参数表)
int *f(x, y);
其中x, y是形式参数, f是函数名,调用后返回一个指向整型数据的地址指针。 f(x, y)是函数,
其值是指针。

网友D:
main()
{
char*ch(char*, char*);
charstr1[]="Iamgladtomeetyou!";
charstr2[]="WelcomtostudyC!";
printf("%s", ch(str1, str2));
}
char*ch(char*str1, char*str2)
{
inti;
char*p;
p=str2
if(*str2==NULL)exit(-1);
do
{
*str2=*str1;
str1++;
str2++;
}while(*str1!=NULL);
return(p);
}

网友C:
函数指针是一个指向函数的指针,而指针函数只是说明他是一个返回值为指针的函数,函数指针可以用来指向一个函数。

网友E:
一直搞的不太清的东西

网友E:
讲的比较透,学习了

网友F:
说实庆,我也搞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