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请教这个半弧形的焊盘怎么做?

楼主(2016-03-29):
如图,请教如何做这个焊盘?protel 99 se
注意这个形状两端是平的 设计需要   宽度有5mm多

网友A:
可以在别的CAD软件里画好导入到protel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别的CAD软件里画好导入到protel里面

我在CAD里填充的区域,导入到protel没有填充部分,只有外轮廓

网友A:
CAD里面应该怎么画就不知道了,但我知道这样是可以的,我曾经有试过;
导入之后,整个图形是一根根较细的走线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