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C 详解

楼主(2016-03-29):
串行通信接口标准经过使用和发展,目前已经有几种。但都是在 RS-232 标准的基础上经过改进而形成的。所以,以 RS-232C 为主来讨论。RS-323C 标准是美国 EIA(电子工业联合会)与 BELL 等公司一起开发的 1969 年公布的通信协议。它适合于数据传输速率在 0~20000b/s 范围内的通信。这个标准对串行通信接口的有关问题,如信号线功能、电器特性都作了明确规定。由于通行设备厂商都生产与 RS-232C 制式兼容的通信设备,因此,它作为一种标准,目前已在微机通信接口中广泛采用

楼主:
首先, RS-232-C标准最初是远程通信连接数据终端设备 DTE(Data Terminal Equipment)与数据通信设备 DCE(Data Communication Equipment)而制定的。因此这个标准的制定,并未考虑计算机系统的应用要求。但目前它又广泛地被借来用于计算机(更准确的说,是计算机接口)与终端或外设之间的近端连接标准。显然,这个标准的有些规定及和计算机系统是不一致的,甚至是相矛盾的。有了对这种背景的了解,我们对 RS-232C 标准与计算机不兼容的地方就不难理解了。

网友A:
RS-232C 标准中所提到的“发送”和“接收”,都是站在 DTE 立场上,而不是站在 DCE 的立场来定义的。由于在计算机系统中,往往是 CPU 和 I/O 设备之间传送信息,两者都是 DTE,因此双方都能发送和接收

网友B:
该总线针对短距离的传输是可以的。

网友C:
电气特性
EIA-RS-232C 对电器特性、逻辑电平和各种信号线功能都作了规定。
在 TxD 和 RxD 上:逻辑 1(MARK)=-3V~-15V
逻辑 0(SPACE)=+3~+15V
在 RTS、CTS、DSR、DTR 和 DCD 等控制线上:
信号有效(接通,ON 状态,正电压)=+3V~+15V
信号无效(断开,OFF 状态,负电压)=-3V~-15V

网友D:
规定说明了 RS-323C 标准对逻辑电平的定义。对于数据(信息码):逻辑“1”(传号)的电平低于-3V,逻辑“0”(空号)的电平告语+3V;对于控制信号;接通状态(ON)即信号有效的电平高于+3V,断开状态(OFF)即信号无效的电平低于-3V,也就是当传输电平的绝对值大于 3V 时,电路可以有效地检查出来,介于-3~+3V 之间的电压无意义,低于-15V或高于+15V 的电压也认为无意义,因此,实际工作时,应保证电平在±(3~15)V 之间。

网友C:
EIA-RS-232C 与 TTL 转换:EIA-RS-232C 是用正负电压来表示逻辑状态,与 TTL 以高低电平表示逻辑状态的规定不同。因此,为了能够同计算机接口或终端的 TTL 器件连接,必须在 EIA-RS-232C 与 TTL 电路之间进行电平和逻辑关系的变换。 实现这种变换的方法可用分立元件,也可用集成电路芯片。目前较为广泛地使用集成电路转换器件,如 MC1488、SN75150芯片可完成 TTL 电平到 EIA 电平的转换,而 MC1489、SN75154 可实现 EIA 电平到 TTL 电平的转换。MAX232 芯片可完成 TTL←→EIA 双向电平转换,图 1 显示了 1488 和 1489 的内部结构和引脚。MC1488 的引脚(2)、(4,5)、(9,10)和(12,13)接 TTL 输入。引脚 3、6、8、11 输出端接 EIA-RS-232C。MC1498 的 14 的 1、4、10、13 脚接 EIA 输入,而 3、6、8、11 脚接 TTL输出。具体连接方法如图 2 所示。图中的左边是微机串行接口电路中的主芯片 UART,它是TTL 器件,右边是 EIA-RS-232C 连接器,要求 EIA 高电压。因此,RS-232C 所有的输出、输入信号都要分别经过 MC1488 和 MC1498 转换器, 进行电平转换后才能送到连接器上去或从连接器上送进来。

网友D:
连接器的机械特性:连接器: 由于 RS-232C 并未定义连接器的物理特性, 因此, 出现了 DB-25、 DB-15 和 DB-9各种类型的连接器,其引脚的定义也各不相同

网友E:
DB-25: PC 和 XT 机采用 DB-25 型连接器。DB-25 连接器定义了 25 根信号线,分为 4 组:
①异步通信的 9 个电压信号(含信号地 SG)2,3,4,5,6,7,8,20,22
②20mA 电流环信号 9 个(12,13,14,15,16,17,19,23,24)
③空 6 个(9,10,11,18,21,25)
④保护地(PE)1 个,作为设备接地端(1 脚)

网友C:
在 AT 机及以后,不支持 20mA 电流环接口,使用 DB-9 连接器,作为提供多功能 I/O 卡或主板上 COM1 和 COM2 两个串行接口的连接器。它只提供异步通信的 9 个信号。DB-25 型连接器的引脚分配与 DB-25 型引脚信号完全不同。因此,若与配接 DB-25 型连接器的 DCE 设备连接,必须使用专门的电缆线。电缆长度:在通信速率低于 20kb/s 时,RS-232C 所直接连接的最大物理距离为 15m(50英尺)。

网友E:
最大直接传输距离说明:RS-232C 标准规定,若不使用 MODEM,在码元畸变小于 4%的情况下,DTE 和 DCE 之间最大传输距离为 15m(50 英尺)。可见这个最大的距离是在码元畸变小于 4%的前提下给出的。为了保证码元畸变小于 4%的要求,接口标准在电气特性中规定,驱动器的负载电容应小于 2500pF。

网友F:
RS-232C 规标准接口有 25 条线,4 条数据线、11 条控制线、3 条定时线、7 条备用和未定义线,常用的只有 9 根,它们是:

网友F:
联络控制信号线:
数据装置准备好(Data set ready-DSR)——有效时(ON)状态,表明 MODEM 处于以使用的状态。
数据终端准备好(Data set ready-DTR)——有效时(ON)状态,表明数据终端可以使用。
这两个信号有时连到电源上,一上电就立即有效。这两个设备状态信号有效,只表示设备本身可用,并不说明通信链路可以开始进行通信了,能否开始进行通信要由下面的控制信号决定。

网友G:
请求发送(Request to send-RTS)——用来表示 DTE请求 DCE发送数据,即当终端要发送数据时,使该信号有效(ON 状态),向 MODEM 请求发送。它用来控制 MODEM 是否要进入发送状态。
允许发送(Clear to send-CTS)——用来表示 DCE 准备好接收 DTE发来的数据,是对请求发送信号 RTS 的响应信号。当 MODEM 已准备好接收终端传来的数据,并向前发送时,使该信号有效,通知终端开始沿发送数据线 TxD 发送数据

网友G:
这对 RTS/CTS 请求应答联络信号是用于半双工 MODEM 系统中发送方式和接收方式之间的切换。在全双工系统中作发送方式和接收方式之间的切换。在全双工系统中,因配置双向通道,故不需要 RTS/CTS 联络信号,使其变高。

网友G:
接收线信号检出(Received Line detection-RLSD)——用来表示 DCE已接通通信链路,告知 DTE 准备接收数据。当本地的 MODEM 收到由通
信链路另一端(远地)的 MODEM 送来的载波信号时, 使 RLSD 信号有效,通知终端准备接收,并且由 MODEM 将接收下来的载波信号解调成数字两数据后,沿接收数据线 RxD 送到终端。此线也叫做数据载波检出(Data Carrier dectection-DCD)线。

网友H:
振铃指示(Ringing-RI)——当 MODEM 收到交换台送来的振铃呼叫信号
时,使该信号有效(ON 状态),通知终端,已被呼叫。

网友H:
发送数据(Transmitted data-TxD)——通过 TxD 终端将串行数据发送到 MODEM,(DTE→DCE)。

网友H:
接收数据(Received data-RxD)——通过 RxD 线终端接收从 MODEM 发来的串行数据,(DCE→D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