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 RS-232-C 接口?采用 RS-232-C 接口有何特点?传输电缆长度如何考虑?

楼主(2016-03-29):
计算机与计算机或计算机与终端之间的数据传送可以采用串行通讯和并行通讯二种方式。由于串行通讯方式具有使用线路少、成本低,特别是在远程传输时,避免了多条线路特性的不一致而被广泛采用。 在串行通讯时,要求通讯双方都采用一个标准接口,使不同 的设备可以方便地连接起来进行通讯。 RS-232-C接口(又称 EIA RS-232-C)是目前最常用的一种串行通讯接口。它是在 1970 年由美国电子工业协会(EIA)联合贝尔系统、 调制解调器厂家及计算机终端生产厂家共同制定的用于串行通讯的标 准。它的全名是“数据终端设备(DTE)和数据通讯设备(DCE)之间 串行二进制数据交换接口技术标准”该标准规定采用一个25 个脚的 DB25 连接器,对连接器的每个引脚的信号内容加以规定,还对各种信 号的电平加以规定。

网友A(2018-06-14):
RS-232-C是美国电子工业协会EIA(Electronic Industry Association)制定的一种串行物理接口标准。RS是英文"推荐标准"的缩写,232为标识号,C表示修改次数。RS-232-C总线标准设有25条信号线,包括一个主通道和一个辅助通道,在多数情况下主要使用主通道,对于一般双工通信,仅需几条信号线就可实现,如一条发送线、一条接收线及一条地线。RS-232-C标准规定的数据传输速率为每秒50、75、 100、150、300、600、1200、2400、4800、9600、19200波特。RS-232-C标准规定,驱动器允许有2500pF的电容负载,通信距离将受此电容限制,例如,采用150pF/m的通信电缆时,最大通信距离为15m;若每米电缆的电容量减小,通信距离可以增加。传输距离短的另一原因是RS-232属单端信号传送,存在共地噪声和不能抑制共模干扰等问题,因此一般用于20m以内的通信。

网友B:
在TxD和RxD上:逻辑1(MARK) =-3V~-15V

逻辑0(SPACE)=+3~+15V

在RTS、CTS、DSR、DTR和DCD等控制线上:

信号有效(接通,ON状态,正电压)= +3V~+15V

信号无效(断开,OFF状态,负电压)= -3V~-15V

网友C:
在传输电缆的设计中还是要多采用485的总线传输的呢

网友C:
RS-232-C标准规定的数据传输速率为每秒50、75、 100、150、300、600、1200、2400、4800、9600、19200波特,,,基于这个的就有差分信号传输的RS485总线的数据传输的。。

网友D:
RS232C是1969年EIA制定的在数据终端设备DTE和数据通讯设备(DCE)之间的串行的二进制数据交换的接口,全称是EIA-RS-232-C协议,也称EIA-232,最初采用DB-25作为连接器,包含双通道,但是现在也有采用DB-9的单通道接口连接。其数字逻辑与电平之间的关系是:1:-3V~-25V,0:+3V~+25V。典型应用是微型计算机的串行接口。
RS232TTL的本质是EIA-RS-232-C协议的扩展,其采用三线通讯制,功能与RS232C的数据通讯线相同,而且一旦设备就绪,其接口是总是可以读写的,可以理解为RS232C中接口始终处于就绪状态(DTR,DSR,RTS,CTS始终接通)其数字逻辑与电平之间的关系是:0: 0V~0.4V,1:+2.6V~5V(TTL标准)。其典型应用是MCS系列单片机和其它基于TTL规范的MCU。
一般说的RS232就是指RS232c

网友E:
RS-232-C接口(又称 EIA RS-232-C)是目前最常用的一种串行通讯接口。

网友F:
RS-232-C是美国电子工业协会EIA(Electronic Industry Association)制定的一种串行物理接口标准。RS是英文"推荐标准"的缩写,232为标识号,C表示修改次数。

网友G:
这个一般都是考虑RS485总线的

网友H:
最长15米吧

网友I:
232的传输距离不远,远距离通讯主要用485来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