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分辨率问题

楼主(2016-03-29):
我的输入范围是0~8V,要实现1mV的分辨率,应该怎么设计?输入电压范围对分辨率是否有影响,是否要作为设计条件?

楼主:
我选用12位AD,4.096V参考电压,或是参考电压为2.5V的12位AD。那需要对其前端输入信号做调理,这样它对分辨率有没有影响?是否要考虑输入电压范围

网友A:
都实现不了
两原则,参考接近8V;AD口最高电压接近参考电压。
12位AD实现不了1mV分辨率。别外误差都不止10mV你追求1mV没有意义。

网友B:
0-8V 1mV 那就是检测8000mv
用12位AD 4096 不够的

网友B:
况且还得看你选的单片机AD的最高输入电压
如果要实现这个功能 用24位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