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如果想使单片机睡眠,但又得使用看门狗,怎么在睡眠前...

楼主(2016-03-29):
比如,主程序使用了看门狗,但在单片机睡眠指令前要关闭看门狗,使用了(#pragma config WDTE = 0)来配置看门狗的位,但还是出现了以下错误,难道一个程序配置看门狗一个状态??
Wakeup.c:27: error: (1389) attempt to reprogram configuration setting "WDTE" with OFF (is ON)

网友A:
好像是说看门狗配置位只能配置一次。

网友B:
你这条语句是定义配置字的吧?那个是在烧程序的时候一次性写入的,在这里定义,当然没法执行了。你看下配置字里面,看门狗可以设置成软件控制启动停止的,用那个模式,就可以用程序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条语句是定义配置字的吧?那个是在烧程序的时候一次性写入的,在这里定义,当然没法执行了。你看下配置 ...

我看了它的数据册,没看到,你能帮忙看下吗,能截个图就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