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3相3桥驱动电路分析。麻烦版主和各位朋友看一下

楼主(2016-03-29):
版主,各位朋友们你们好。关于这个原理图中,我有两点比较好奇:
(1)三极管CB极接个一个电阻,这个三极管在这里是做开关管用的,不用做放大应该没必要加这个电阻吧,它在这里不需要偏置啊。拿掉会怎么样的呢?
------------------------Vss跟Vpower的地没在一起的--------------------------------------------
(2)三极管的集电极接电容再接到0.5*Vss处,这个电容我觉得应该是放电用的啊,不加这个电容(就是三极管集电极直接接电阻再接到mos管的栅极,将原有的电容处开路掉),上管是可以开通的,只是关断的时候会比较慢。。。。。。。。或者我去掉那个电容,然后在mos管的栅源并上一个电阻。

麻烦大家看看,留下宝贵的回复,谢谢了!

网友A:
电路中R1的作用是和三极管构成恒流源电路,给电容C充电。最高充电电压是1/2VSS,电压线性升高直到mos导通,若三极管基极是正的开关信号可以加快c充电,加快MOS进入开关状态。信号是负或接地时,c的电压通过二极管快速放掉,MOS管截止。这电路是有不足的地方的。分析一下楼主应该有答案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