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RTC自动唤醒

楼主(2016-03-29):
各位大神,在刚接触这个RTC自动唤醒,有两个问题。第一,自动唤醒之后,程序从哪执行呢。第二,我发现唤醒时间第一次比较准,后来就都不准了,可能什么原因。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继续执行休眠指令后的指令。你的“一次”时间有多长?

网友B:
从哪里开始休眠,唤醒后从哪里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续执行休眠指令后的指令。你的“一次”时间有多长?

哦,30秒的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哪里开始休眠,唤醒后从哪里执行

哦哦  明白了,谢了

网友A:
这么短的时间不准确,考虑RTC唤醒相关寄存器是否需要重新设置,或者是否有程序意外修改了这些寄存器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短的时间不准确,考虑RTC唤醒相关寄存器是否需要重新设置,或者是否有程序意外修改了这些寄存器的值。 ...

意思是还是程序的原因呗,行,   我在看看,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短的时间不准确,考虑RTC唤醒相关寄存器是否需要重新设置,或者是否有程序意外修改了这些寄存器的值。 ...

大神,我是参考别人的程序,我看他在主函数中的最后才进入了休眠模式,那么意思就是被唤醒之后,只执行中断函数,其他的程序都不执行了是吗。但问题来了,所有唤醒后的功能都在睡眠之前执行的,按照你的说话,唤醒之后,程序从休眠那里开始执行,所有的功能就无法实现呀,但是我运行了程序,发现所有的功能都正常,我感觉每次唤醒之后,程序又是从主函数中从新开始执行的。有劳了。

网友A:
这个,又的单片机是可以配置的,配置成唤醒以后只运行中断服务程序,或者执行了中断服务程序以后继续执行主程序,具体要看你的单片机手册。如果不能配置,那么基本肯定是执行了中断服务程序,然后再执行主程序。所以你程序不能只参考了事,要自己了解所用单片机的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又的单片机是可以配置的,配置成唤醒以后只运行中断服务程序,或者执行了中断服务程序以后继续执行主 ...

好的,感谢解答

网友C:
休眠到唤醒,ram数据都丢了,时钟也会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休眠到唤醒,ram数据都丢了,时钟也会变

所以每次唤醒之后,程序还是从主函数中依次执行  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短的时间不准确,考虑RTC唤醒相关寄存器是否需要重新设置,或者是否有程序意外修改了这些寄存器的值。 ...

RTC定时30秒误差为1毫秒,算精确吗。

网友A:
你RTC用的什么时钟源来驱动的?时钟源自己的精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RTC用的什么时钟源来驱动的?时钟源自己的精度是多少?

外部晶振,好像精度是100ppm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以每次唤醒之后,程序还是从主函数中依次执行  是吧

以前写的一篇**,你可以参考一下http://blog.csdn.net/beep_/article/details/47975227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写的一篇**,你可以参考一下http://blog.csdn.net/beep_/article/details/47975227 ...

谢谢

网友A:
如果是外部晶体,误差是算比较大的,检查寄存器分频设置以及是否有其他的程序占用了CPU时间,另外提示楼主,MCU唤醒也需要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外部晶体,误差是算比较大的,检查寄存器分频设置以及是否有其他的程序占用了CPU时间,另外提示楼主 ...

我实现的功能其实很简单,就是定时唤醒,发送1组数据,然后继续休眠。但发送这一组数据肯定也是占用CPU时间的呀,在弱弱的问一句,那个定时的时间这样配置正确吗?RTC_WUTRH=30>>8;  RTC_WUTRL=30;定时30s,这个定时时间与我们平时的那些定时器的定时时间计算方法一样吗?

网友A:
计算方法跟定时器一样,就是分频,配置对不对我就不知道了啊,没用过这个单片机,得你自己看手册照着做。另外你把定时器重载放到一唤醒就重载,就可以把发送数据的时间最大限度补偿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