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FT通过24V直流耦合进来的干扰用示波器测量板子上的5V如图

楼主(2016-03-29):
在进来的24V端口TVS 压敏电阻 并联电容都做了 还是滤不掉 。如何处理呢 ?谢谢

网友A:
EFT是共模干扰,你加的东西对它没有用.你的产品是电源端口EFT测试时过不了还是其他什么情况.共模电感对EFT有很好的抑制作用.另外,示波器测试到的波形不一定是真实的信号,有可能是设备被干扰了.

网友B(2017-09-19):
电源端口施加EFT干扰,过不了,ping包断,请赐教

网友C(2021-01-10):
很棒棒哦,值得学习

网友D(2021-02-18):
24V正负各接Y电容到金属机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