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外部中断问题请教

楼主(2016-03-29):
我将传感器的int2连到单片机的pa6上,int2说是高电平有效,假如传感器产生中断置位,是不是int2就将高电平输到pa6??

网友A:
你这表述虽然不清楚,也算看明白了~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引脚是int2,高电平有效,然后你想把这个引脚接到pa6上使单片机产生外部中断?如果是这样,过程是这样的,先配置pa6为外部中断引脚,看int2输出特性选择上升沿中断还是下降沿中断,然后如果PA6接收到int2输过来的高电平,那么单片机产生外部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表述虽然不清楚,也算看明白了~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引脚是int2,高电平有效,然后你 ...

那个传感器的int2是高电平有效,是不是就要将pa6设置成上升沿中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传感器的int2是高电平有效,是不是就要将pa6设置成上升沿中断??

要看这个高电平持续多长时间,如果变高后一直高,那就设置成上升沿中断;如果变高后一段时间又降低,那么你既可以设置成上升沿中断又可以设置成下降沿中断,随你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这个高电平持续多长时间,如果变高后一直高,那就设置成上升沿中断;如果变高后一段时间又降低,那么 ...

哦,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