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阻抗匹配的问题,有点糊涂了,求指点。

楼主(2016-03-29):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制板厂最小是4mil,你搞5mil会增加板子的报废率。。LVDS这种不必太在乎阻抗的问题,同一组线基本等长就行了,实际经验。。。

网友B:
计算出来的线宽线距是多少,画多少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制板厂最小是4mil,你搞5mil会增加板子的报废率。。LVDS这种不必太在乎阻抗的问题,同一组线基本等长就 ...

多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制板厂最小是4mil,你搞5mil会增加板子的报废率。。LVDS这种不必太在乎阻抗的问题,同一组线基本等长就 ...

第一次听说有这种说法! 线宽增加如何增加报废率!

网友D(点评):
仔细看明白再说,真拿你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