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求stm32连接多个mpu6050

楼主(2016-03-29):
最近用正点原子mini版学习mpu6050,我去除源码里的LCD和串口通信的部分。用6050的一个横滚角的变化控制一个LED.后来想挂多个mpu6050,于是在源码上进行修改,源码用PC11,PC12模拟IIC通信,我加了一组IO口,用PB0,PB1控制另一个6050,然后所有有关的函数都copy了一遍,比如照着源码里的MPU_Init()加一个MPU1_Init()。两部分代码都能单独运行成功,可是一放到一起就不行了。总是之前的那个6050可以一起控制两个LED,而另一个6050还有很大问题。求大神帮忙,新手入门。

主函数程序如下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inv_mpu.h"
#include "inv_mpu_dmp_motion_driver.h"
#include "mpu60501.h"
#include "inv_mpu1.h"
#include "inv_mpu1_dmp_motion_driver.h"
u8 MPU_return()
{
        float angle;
        float pitch,roll,yaw;
        if(mpu_dmp_get_data(&pitch,&roll,&yaw)==0)
                {
                        angle=roll;
                }

                return angle;
}

u8 MPU1_return()
{
        float angle;
        float pitch1,roll1,yaw1;
        if(mpu1_dmp_get_data(&pitch1,&roll1,&yaw1)==0)
                {
                        angle=pitch1;
                }

                return angle;
}

int main(void)
{
        float order;
        float order1;
        delay_init();                     //ÑÓʱº¯Êý³õʼ»¯
        LED_Init();                                          //³õʼ»¯ÓëLEDÁ¬½ÓµÄÓ²¼þ½Ó¿Ú

        MPU1_Init();                                        //³õʼ»¯MPU6050
        MPU_Init();
        while(mpu_dmp_init())
        {
                LED0=0;
                delay_ms(200);
                LED0=1;
                delay_ms(200);
        }
        while(mpu1_dmp_init())
        {
                LED1=0;
                delay_ms(200);
                LED1=1;
                delay_ms(200);
        }

        while(1)
        {
                order1=MPU1_return();
                        if(order1>0&&order1<45)
                        {
                                LED1=0;
                        }
                        else
                        {
                                LED1=1;
                        }
                        order=MPU_return();
                        if(order>0&&order<45)
                        {
                                LED0=0;
                        }
                        else
                        {
                                LED0=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