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LM321输入为0V时,输出竟然有0.08V.

楼主(2016-03-29):
lm, AC
LM321输入为0V时,输出竟然有0.08V.

楼主:
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这个输出达到理想中的0V

楼主:
图有点小,我再发一个大一点的

网友A:
输入为0,如何实现的?

楼主:
接地不就=0

网友B:
首先,这个不是Rail2Rail的运放,输入电压到不了这么低,已经超出了工作范围;
其次,这个运放失调电压都有7mV,不算小;
然后,失调电流你没有处理,所以失调电压更大;
总之,现在的输出已经很给你面子了,楼主需要认真看下实际中的运放,你把他们想成教科书上的理想电路了。

网友C:
首先改为双电源供电;其次改用Vos更小的高精度运放

楼主:
 谢谢了,这个正负电源还得要加颗IC,我这测试都测不了,我没有这种IC

楼主:
再次弱弱的问一下,有没有运放可以用单电源,能够实现理想中的0V,这样的运算放大器.

网友C:
有,内置了负压电荷泵,也就是实际上运放还是工作在双电源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了,这个正负电源还得要加颗IC,我这测试都测不了,我没有这种IC ...

负压的产生很简单,用电荷泵负压芯片即可,三个电容就搞定了:

网友D:
运放的失调电压,有啥问题吗?

网友E:
OP07要好点

OP07是入门级的高精度运放,双电源供电加上调零端调零,可以使输出无限接近0

楼主:
输入为0时,我测得他输出口为82MV,我接上0.001V时,他没有变化.这是为什么

网友F:
你不能要求LM321这么高。

网友G:
输出不能理想的0v,不是轨到轨

网友H:
321想这么干几乎不可能 换双电源op07加软件调零校准

网友I:
唯有用正负双电源啦!

网友J:
用轨对轨运放。或者用电阻和电容构建虚地

网友K:
LMV321会好点。失调电压低一些。
输入0,输出30mV左右

网友L:
从运放输出端接一个电阻到负电源就可以让运放输出有限过零了。
但是,如果运放输出不为零是由于运放的失调电压所致,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电阻可选1k级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C:
负压的产生很简单,用电荷泵负压芯片即可,三个电容就搞定了:

谢谢 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