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cpld IO口输入电阻

楼主(2016-03-29):
有没有大神知道,为什么CPLD普通IO口和地之间的电阻只有30欧姆左右?我是光耦的外部有个上拉电阻,阻值1K,输入cpld串了个20欧的电阻,光耦没导通时,把这个20欧的电阻拿掉,光耦输出端电压为3.3V,把这个20欧的电阻接上,也是就光耦输出接入CPLD,输出电压被拉低到0V,如果把上拉电阻改成100欧,那么光耦输出电压在1V左右,因此我特地去量了下IO口和地之间的电阻,只有30欧左右。理论上CPLD的输入电阻不应该这么小啊,我找了一块没有焊接的CPLD,量它的IO口和地之间的电阻也只有30欧。是我的设置有问题么?

网友A:
万用表表笔换个方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表笔换个方向,再试试。

换个方向量确实阻值无穷大了,但是输入电压被分压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把光耦与IO口的连接断开,两边分别测试、实验。

IO口设置为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光耦与IO口的连接断开,两边分别测试、实验。

IO口设置为输出了??

IO设置为输入啊,光耦断开后,3.3v接1k电阻接22欧电阻输入CPLD,量输入电压还是0V左右

网友(2022-11-16):
挖下坟,我也遇到io配置为输入,IO外接10k上拉,端口同样为0的情况,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io外部没有接电路,电压也被拉到0

网友:
对的,外部接的比较器,上拉10k,后来也把比较器拆了,还是拉低到0V,拆下CPLD返回厂家,厂家测试后说是没有问题,换新芯片同样程序,也是正常的!又将原来的芯片焊接到板子上也好了,再也没有出现过拉低的现象了

网友:
比较器是好的,出现引脚电压拉低的情况时,拆下芯片,比较器输出电压就没有被拉低了,以后再更换2个CPLD,同样程序也再没有出现被拉低的情况!被整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