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教反激开关电源输出不整流的话算是交流吗

楼主(2016-03-29):
一直以来见到的开关电源输出都是用一个二极管整流,如果不整流直接输出的话是交流吗?我测了一下波形类似阻尼振荡但确实是有过零点的,但是带不了负载。求教原因~

网友A:
算交流,准确点是交流脉冲

网友B:
不整流有点像是正激了,磁芯没办法复位,应该是直流脉冲

网友A:
磁复位跟整不整流没任何关系

网友C:
不整流应该是方波吧,算是交流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交流,准确点是交流脉冲

既然是交流为什么不能带负载呢,我看到了一些说法说是开关管导通是贮能,关断时释能。如果用交流去带负载是不是破坏了这个平衡呢?

楼主:
补充一下,是反激式开关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是反激式开关电源

不整流何来反激之说?准确地说叫做变压器耦合单端交流放大器, 参考(半世纪前的)进入开关状态的单端甲类变压器耦合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整流何来反激之说?准确地说叫做变压器耦合单端交流放大器, 参考(半世纪前的)进入开关状态的单端甲类 ...

那也就是说用开关电源做AC输出是不可能的对吗,虽然输出的波形是有过零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也就是说用开关电源做AC输出是不可能的对吗,虽然输出的波形是有过零点的 ...

你想达到什么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达到什么目的?

就是看能不能用开关电源出个有过零点类似交流的输出~因为需要用可控硅来控制,需要有过零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看能不能用开关电源出个有过零点类似交流的输出~因为需要用可控硅来控制,需要有过零点 ...

小功率可控硅的工作频率在数KHz级别,开关电源至少是几十KHz,有过零点也白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功率可控硅的工作频率在数KHz级别,开关电源至少是几十KHz,有过零点也白搭。 ...

反应不过来其实没啥关系,只要想关断的时候能关断就行~就是不知道这样的输出是不是违背了开关电源的原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反应不过来其实没啥关系,只要想关断的时候能关断就行~就是不知道这样的输出是不是违背了开关电源的原理 ...

反应不过来也就关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