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主程运行时间问题

楼主(2016-03-29):
      新唐0518跑主程(50us),主程定时5ms翻转I/O,用示波器量周期稳定(泰克数字)。但是加入调光程序(里面有较多乘除法运算)之后,发现5ms翻转I/O口周期变化。
     求助大神,新唐是否尽快要用移位来替代乘除法,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A:
使用定时器翻转I/O。不要放在主程序里。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5ms翻转I/O只是为了测试--主程跑时间是否准确。
因为调光需要时间同步,调光是放在主程跑。

网友C:
你用的单片机还是arm呢,单片机的话尽量用移位替代乘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