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电源防反电路小问

楼主(2016-03-29):
这个防电源反接的电路中r3,c1,c2如何选择

网友A:
MOS管能工作吗?

网友B:
借地追问一个,交流220 L、N和外壳地三根线怎么防错,防止把L、N接到外壳地

网友C:
PMOS的D、S极应该反了,PMOS存在的寄生二极管会导致无法防反接。C2应该是用来换启动电容,取个10uF估计就行了。R3、C1应该是可以不用的,这个PMOS仅用作防反接的,应该是没有处于导通状态的。

网友D(2016-04-28):
ds没反,c2应考虑r2的值,输入电源的内阻,输出电容的大小,或者简单的考虑上电时间

网友E:
r3\c1\c2可以去掉
vin电压如果低于vgs较多的,r1\r2\vz1也可以去掉,A点直接接B点

网友D:
如果所使用的场效应管如图中一样,其背极没有与S连通,那C1、R3还是必须的。
如果是普通的P沟道增强型MOSFET,C1、R3还真不是必须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所使用的场效应管如图中一样,其背极没有与S连通,那C1、R3还是必须的。
如果是普通的P沟道增强型MOSFE ...

要找一个没有寄生二极管的MOS管还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