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模块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6-03-29):
是用来上公网的?还是只用4G的通信方式通信的模块?
如果是用来上公网的,那能实现两个4G模块之间的数据通信吗?
谢谢!

楼主:
数据通信是双向的

网友A:
用来通过4G网络高速传输数据,两个4G节点间当然可以交互数据。至于是否只能用4G则要看模块的设计,通常可以做到上对下兼容。

网友B:
是4G数据通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