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关于Linear充电芯片LTC4020在不接电池的时候输出方波的问题

楼主(2016-03-29):
各位大神,小弟最近用Linear的LTC4020做一款8.4V,2A的锂电池充电器,原理图如下。
输入DC_OUT信号是通过AC220V稳压过来的,为12V的直流。在不接电池的时候,带10欧姆的纯阻负载,波形如下

方波频率约90Hz,占空比为50%,峰峰值1V。
但是接上电池,负载不变,再次开机,波形如下:

以为是Buck的问题,但是后来发现,将原理图中连接电池与Power_out的那个PMOS管QS5断开后,波形如下所示:

由此可见,并不是Buck的问题。我怀疑是由于未接电池时,芯片检测引脚认为是一个过度放电的电池,所以会开启PMOS给“电池”充电,这个时候输出电压会下降,可是充电的时候发现电池没接,于是芯片进入失效模式,PMOS管断开,输出电压恢复正常。如此反复,就出现图二那样的低频方波。
请问有没有大神碰到类似的现象,怎么解决的?感激不尽~!

网友A:
你的就是想模拟个电池充电吧,接上个大电容试试。

网友B(2017-04-27):
请问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我现在的现象和你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