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B插上怎么就复位了呢?

楼主(2016-03-29):
STM32系统有电源接头和USB接头,程序控制是上电系统复位,实际插上电源接头会复位,但再插上USB又复位了,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USB的5V电源不连在电路板上情况也是一样

楼主:
哪位大神救命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测一下3.3v跟复位信号看看纹波是否正常

楼主:
3.3v电压下降了一点点,0.0几伏的电压,这个会有影响吗?

网友B:
原理图看不出来问题。
仔细查实物。

楼主:
找到问题了,CH340g的DTR和RST脚位,插上USB电位变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