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浪涌电路分析

楼主(2016-03-29):
求教图中Y电容的作用。
我有两点疑惑,希望大家指教。
1.当有电容时,CANH和大地之间打1000V浪涌的瞬间,CANH和GND之间电压会是多少?当无电容时,CANH 和大地之间打1000V浪涌的瞬间,CANH和GND之间的电压会是多少?有区别么?
2.假如端口无任何防护,并且无 TVS和接大地的电容,在CANH和大地之间打1000V浪涌,会损坏CANH端口么?浪涌电流是怎么流动的呢?CANH和大地根本没电流回路,打1000V。2000V。3000V都无所谓吧?3.做浪涌时候为什么是 信号线对大地 打浪涌?

我理解的对么?希望大家指教。

网友A:
权当交流。
1、有电容时,CANH 对地打1kv浪涌,瞬间,电容呈短路状态,这时CANH线电压是tvs钳位电压,浪涌能量通过tvs和Cy对地释放。如果浪涌能量还有剩余的话,电容开始充电,电容电压上升。
无电容时,浪涌能量直接通过TVS释放到地,CANH线电压还是其钳位电压。
2、若无防护器件,CANH线对地打浪涌时,浪涌能量可能通过can器件对地的分布电容释放到地,这样就可能损坏can器件。
3、图示电路,信号线对地打浪涌,只是模拟了共模电压对电路冲击的情况。信号线之间的差模电压冲击没有模拟。我这边遇到的情况是485总线,信号线AB之间,A和B分别对机壳都打浪涌了。

网友A:
这是网上找的科普伦科技的参考电路。它的tvs的地应该是机壳地,然后有cy电容和电路工作地连接。跟你的图不太一样。

CAN接口EMC设计标准电路
http://www.doc88.com/p-7963703024319.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权当交流。
1、有电容时,CANH 对地打1kv浪涌,瞬间,电容呈短路状态,这时CANH线电压是tvs钳位电压,浪涌 ...

谢谢你的回复和指教。以前没怎么接触EMC。我一直都很困惑浪涌这个实验。

1、有电容时,CANH 对地打1kv浪涌,瞬间,电容呈短路状态,这时CANH线电压是tvs钳位电压,浪涌能量通过tvs和Cy对地释放。如果浪涌能量还有剩余的话,电容开始充电,电容电压上升。无电容时,浪涌能量直接通过TVS释放到地,CANH线电压还是其钳位电压。
浪涌能量为何会通过TVS和CY泄放到大地。而不是直接从CANH进入内部线路,然后对大地放电呢?是因为CANH内部线路对大地构不成回路或者CANH内部线路对大地的阻抗过高么?

如图所示,产品正常工作时,GND与EARTH的电位是相等的么?或是其他的关系?

2、若无防护器件,CANH线对地打浪涌时,浪涌能量可能通过can器件对地的分布电容释放到地,这样就可能损坏can器件。

这个分布电容把我搞晕了。电流流动需要回路,而此时产品线路板与大地EARTH无任何连接,无回路。此时通过对大地的分布电容放电,电流是通过空气流过去的么?考虑对大地的分布电容,是因为浪涌的频率较高么?

对一个产品的信号线打共模浪涌时,是不是只要产品浮空了或者与大地完全隔离了,就会使浪涌电流构不成到大地的回路,从而不会打坏产品内部的元器件?

3.我们的产品浪涌测试时没见到实验员进行差模实验。都是共模。电源1000V,信号线2000V。经常性的不通过。。把我整的晕头 转向。。而且对于上面的电路,经常性的打坏板子上面扬声器部分的8050等三极管,既然CANH和CANL之间已经有6.8V的TVS,为何还会击穿8050呢?

谢谢。

网友A:
1、TVS管导通后,相当于芯片是低阻抗。GND只是电路回流端/参考端,EARTH是大地。不能说电位相等吧。GND是相对于VCC来说的,EARTH是绝对电位。我也表达不清了。
2、考虑分布电容,是因为浪涌干扰包含频率高的成分。如果构不成对地回路,那芯片应该坏不了。
3、这个问题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是在can信号线打浪涌,却把其它地方的8050破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TVS管导通后,相当于芯片是低阻抗。GND只是电路回流端/参考端,EARTH是大地。不能说电位相等吧。GND是相 ...

3.对,CANH对大地打浪涌,会把板子上的某一个三极管打坏。每次都是那个三极管坏。

网友A:
是奇怪啊。方便的话,可以示波器看看tvs上和三极管附近的电压。三极管能测出哪里被打坏吗?be结还是ce结?

网友A:
网上看到的一篇关于浪涌的**。

浪涌冲击抗扰度测试及整改参考
http://www.18show.cn/zt500640/Article_828724.html

"7.导致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失败的原因
浪涌脉冲的上升时间较长,脉宽较宽,不含有较高的频率成分,因此对电路的干扰以传导为主。主要体现在过高的差模电压幅度导致输入器件击穿损坏,或者过高的共模电压导致线路与地之间的绝缘层击穿。由于器件击穿后阻抗很低,浪涌发生器产生的很大的电流随之使器件过热发生损坏。“

网友B(2016-04-28):
一般的TVS 器件的寄生电容较大,如在高速数据线上使用,要用特制的低电容器件,但是低电容器件的额定功率往往较小。SMBJ6.8CA的TVS二极管结电容高达2000pF以上,不适合CAN接口。

网友C(2017-03-17):
引用 网友A:
权当交流。
1、有电容时,CANH 对地打1kv浪涌,瞬间,电容呈短路状态,这时CANH线电压是tvs钳位电压,浪涌 ...

您好,对A,B分别打浪涌和A,B同时打浪涌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好,对A,B分别打浪涌和A,B同时打浪涌有什么区别吗

你好。参考GB_T17626.5-2008和周立功器件SP00S12_ds.pdf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