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发射极和集电极并一个电容是什么用意

楼主(2016-03-29):
各位大大,请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红楼梦当中宝玉为什么姓贾(假),甄事隐为什么不叫假事隐?

网友B:
图上电源部分没有,一般pwm控制,输出通过电容来控制输出电压大小,电容使输出电压稳定不波动

网友C:
这个滤波电容有点大。

网友D:
电路前后都没有 太难猜了

网友E:
PWM信号为何放在集电极

网友F:
更像是和上升时间有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PWM信号为何放在集电极

什么?集电极和发射极都可以,看你怎么用

网友G:
这是模拟DA转换电路吧,电容是稳定pwm波形为直流,根据pwm占空比不同输出不同电压。后面最好跟个跟随器。集电极没有上啦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前后都没有 太难猜了

这个就是了

网友H:
这个电路有点奇怪
一般集电极电源上的滤波电容有助于提高三极管的导通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滤波电容有点大。

是的,调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上电源部分没有,一般pwm控制,输出通过电容来控制输出电压大小,电容使输出电压稳定不波动 ...

谢谢,学习了,实验过程中发现确实是通过电容来调节输出电压的大小,但是为什么不加电容电压就会掉。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路有点奇怪
一般集电极电源上的滤波电容有助于提高三极管的导通速度 ...

大师,求解,我是在做实验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原本是没有加电容,但是我发现加上电容之后,LED两边的电压没有被拉低了,但是我不知道原理,这才想求助各位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模拟DA转换电路吧,电容是稳定pwm波形为直流,根据pwm占空比不同输出不同电压。后面最好跟个跟随器。集 ...

大师,快来帮我看看,新图贴上来了

网友G:
就是模拟DA转换器,控制三极管,pwm占空比低的时候LED较暗,pwm占空比高的时候LED较亮

网友G:
其实单片机没有DA转换器的都可以用pwm波来模拟,后面加rc滤波就行

网友I:
这个电路就是一个定时器模拟的DA转换器,三极管之后是一个RC滤波电路,只是R是靠LED的导通电阻决定的

网友J:
如果并在上面的电容内阻比较低,三极管导通瞬间电流会很大,这么干容易烧三极管,这是错误的做法。

网友K:
为了取得一个直流电压,电容在此做积分。

网友L:
脉冲,变成正弦波!

网友M:
就是一个检波器,脉冲电压变平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就是一个检波器,脉冲电压变平滑了

检波器的作用:从高频调幅波中检出原调制信号的过程。

网友N:
引用 楼主:
大师,求解,我是在做实验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原本是没有加电容,但是我发现加上电容之后,LED两边的电 ...

三极管导通时间久了就会拉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三极管导通时间久了就会拉低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