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导通电阻问题

楼主(2016-03-29):
来自 2楼

网友A:
二极管是非线性器件,万用表不同挡位因提供的电流不同,测的“电阻”值自然就不同,是电流的非线性函数,所以没有意义。正是因此,数字万用表都有一个专门用来测试二极管的挡位,该挡可以提供1mA左右的电流,足以测试绝大多数二极管。

网友B:
电流太小

楼主:
那我是不是不应该用万用表来测他的导通电阻啊?

网友C:
万用表测不了,直接看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测不了,直接看datasheet

能不能说下理由呢?很多的实验手册都说是这样测试二极管的好坏与极性的啊........

网友D:
二极管的导通电阻不是固定的,工作点不同,导通电阻也不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是非线性器件,万用表不同挡位因提供的电流不同,测的“电阻”值自然就不同,是电流的非线性函数,所 ...

赞啊。

网友F:
可以测的,但要求你对二极管的伏安特性和万用表电阻档原理足够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