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RF2401A/nRF24L01/nRF24L01+无线模块最常见问题

楼主(2016-03-29):
俗话说:每个人一生下来什么都会的,都是通过自己努力和探索出来的,NRF系列芯片,刚开始都好奇心加兴趣才来捣鼓它的,刚开始做硬件和软件,没有收发数据弄得整个人头都快炸开了,所以在此和大家分享一下前辈的经验,希望大家会少走弯路。Q:最近在选型的时候发现基本常见的无线模块都是3V供电,而我使用的单片机是5V的,它们之间要怎么连接呢?直接连接会不会损坏模块?
      回答: 如果你使用的51单片机的P0口是高阻引脚,可以直接将无线模块的IO脚连接到P0端口,并在对应的连线与3V电源间放置1K~10K左右的偏置电阻即可。

如果单片机没有高阻脚(AVR单片机和一些型号的STC单片机等),不适用于上述的方法。
nRF24L01+可以承受5V的输入电压,直接连接单片机的IO脚不会烧坏模块,但是无线模块的输出端最高只能输出3V左右的电压,请注意该电压值是否能被单片机正确识别。

Q:无线模块可以直接和串口连接并进行通讯吗?我想直接把nRF24L01+模块连接到串口电路中,请问这样可以吗?
      回答: 不可以,无线模块不提供串行接口。如果需要与计算机等设备通过串口连接和通讯,请使用单片机作为通讯控制核心,接收计算机串口发送的数据并将其传送至无线模块中,并进行发送工作。另一端的无线模块接收数据后,由单片机读出数据并发送给计算机串口。

Q:影响无线模块传输距离的因素有哪些?
为什么nRF2401无线模块的传输距离总是拉不开?现在只有2米左右,输出功率已经是最高的0dBm了。
        回答: 呵呵,应该是初学无线模块的最常见问题了。传输距离应该是大家最关心的事情,虽然这是一个直观的数值,但是影响通讯距离的因素却有很多。天线的性能(方向性、增益、驻波比)、无线模块的性能指标(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网络匹配、频率频率的参数的一致性)、无线模块的工作方式(数据传输速率)和使用环境因素等等。所以通讯距离应该是考验一款无线产品综合性能的指标。要想达到理想的距离,应该选择高增益、低驻波比的天线,必要时可以使用定向天线(一些模块是 PCB天线,这种天线应该是性能较差的方式,不过在近距离和小型化方面有优势);选择优质的无线模块,好的无线模块应该具有优秀的匹配网络,将发射与接收信号的损失降到最小,同时也应该具有工作频率准确、一致性好等指标;最后在传输速率的选择上,在能够满足通讯需求的前提下,优先选用低的传输速率也可以有效提高传输距离。

Q:nRF2401A的支持双通道通讯是什么意思?

我看到资料上写着NRF2401具备两个数据通道,这是什么意思呢?只是2401 可以同时在两个通道上完成发送与接收,还是是指2401只能完成两个模块之间的通讯吗?
       回答: 这样理解是错误的,nRF2401A的两个数据通道是指它可以同时接收两个通道上的数据,但是发送的时候只能使用一个通道。所以是不能同时在两个通道上完成接收与发送的。同时nRF2401A无线模块属于半双工个工作方式,同一时刻只能工作在发送或接收一种模式。

另外nRF2401A模块并不是只能在两个模块之间进行通讯,只要无线模块的工作模式配置一致(相同的地址码、信道号、传输速率、数据包长度、CRC模式等)即可完成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的通讯模式。
Q:nRF24L01、nRF24L01+无线模块的6通道是什么含义?

一直在研究nRF24L01的通道关系可是没什么收获,想问一下6通道是指什么,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回答: nRF24L01+模块内部带有6个数据通道,使用不同的数据通道进行数据发送时,它们都工作在相同的频率下。它们之间是使用地址码来作为区分的。所以你可以理解为一个nRF24L01可以同时拥有6个地址码,在接收的时候,模块会自动识别地址码,并在对应的寄存器中置位,通知用户是哪个通道接收到数据。

使用nRF24L01+的数据通道可以在少于等于6个节点的网络中大幅增加使用和操作的灵活性。在多于6个节点的网络中,用户可以自行在通讯数据中添加额外的标识数据,对不同节点进行区分工作。

网友A(2018-12-10):
什么都不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