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分享A7105无线模块调试点对点通信的笔记

楼主(2016-03-29):
A7105无线模块相比nRF2401和nRF24L01的寄存器来说,是比较多的,有51个,开始比较难看得懂,但编写程序先要先看一些重要的寄存器,和提供的测试程序,了解其相关的寄存器的配置和初始化的配置,还是了解其六种相关的模式,分别是STBY,SLEEP,PLL TX ,RX ,TX FIFO,RX FIFO模式的配置.初始化的配置:
        1、复位芯片
        2、写入ID地址(2到4个字节,可进行配置,不过一般的话用4个字节的地址)
        3、配置相关的寄存器(除特殊的以外)
特殊的寄存器,不进行配置有:
   // 0x00 mode register, for reset
   // 0x05 fifo data register
   // 0x06 id code register
   // 0x23 IF calibration II, only read
   // 0x32 filter test register
         4、进行芯片的校验.
         5、配置好信道.发射与接收相差一个信道,比如发送用到5信道的话,6接收就必须用到信道4.
         6、然后进入STBY模式.
发送数据的情况:
        1、将发送的数据选写入TX FIFO,
        2、把模式设置成TX
        3、等待GDIO1是否由高变低,判断是否发送完.发送完后,芯片会自动进入STBY模式.
接收数据的情况
        1、GDIO1连接到外部中断引脚,设为下降沿中断,同时打开中断
        2、在主程序中查询中断标志位IE0是否为1,为1的话说明接收到数据.
        3、读取寄存器的CRC值,是不是正确,正确则接收数据,不正确测丢失数据不要.
以上是A7105无线模块的调试点对点通信的一些大概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