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木有大侠晓得 STM32的FIR IIR算法是咋样玩的啊?

楼主(2016-03-29):
好比有两个正弦波,一个是500HZ 2V VPP,一个是5KHZ 0.8V vpp ,都是单极性信号,0-3.V范围的。
叠加后,用STM32 的12位ADC采样, 采样频率设为3*5KHZ, 也就是15KHZ,
采样缓冲2K*16BIT

请问我若 想用FIR 把 这缓冲中的5KHZ信号滤去,该怎么设置FIR 呢?

又或者我想把500HZ的信号滤去,剩下5KHZ的信号,那又怎么搞呢?

呵呵,有木有大虾指点一下啊?

网友A(2016-09-22):
数字滤波器,基本运算只有乘加,定点或浮点都无所谓 ,关键是采样值序列乘以对特定的系数,然后求和。MATLAB的帮助里的结构图画的很明白,看懂了你就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