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51系列单片机同时进行串口通信与定时器定时产生PWM波

楼主(2016-03-29):
最近在做一个东西,需要考虑一下情况:单片机接收到一个数据后产生一定数量的PWM波,让电机转动。然后在电机转动的同时,又接收到一个数据产生另外一定数量的PWM波控制另外的电机转动。
现在遇到的困难是,如何让两个电机在各自转动一定波形数量后停止?
1:如果使用关闭定时器的方法,由于PWM波形的产生都是用定时器0产生的,那么当一个PWM波形产生完后关闭定时器0,另外一个PWM波形的产生肯定会收到影响。:
2:如果不使用关闭定时器的方法,由于单片机的中断优先级的存在,就无法接收到串口中断数据

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没用过STC51。用两路独立的pwm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STC51。用两路独立的pwm就好了

PWM波的数量是由串口通信获取到的信息决定的,也就是说串口通信中包含了PWM数量的信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PWM波的数量是由串口通信获取到的信息决定的,也就是说串口通信中包含了PWM数量的信息 ...

对阿,这个是每路pwm波的数量,和两路pwm不矛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阿,这个是每路pwm波的数量,和两路pwm不矛盾

我用的是定时器0来产生两路PWM波,当1路PWM波产生完后,如果关闭定时器0,应该会影响另一路PWM波的产生;如果不关闭定时器0,则定时器0会占用中断,导致串口中断无法进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定时器0来产生两路PWM波,当1路PWM波产生完后,如果关闭定时器0,应该会影响另一路PWM波的产生; ...

没用过STC51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