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求5Vmcu和3.3V模块UART直接连接的电路!!

楼主(2016-03-29):
如题! 不用光耦和电平转换芯片, 求个能用的!!!

网友A:
直接连就可以了;
不放心的话,串个电阻;

既然MCU是5V的,难道232芯片不能换5V的?

网友B(2017-06-02):
直接连着用也没出过问题,不过批量做的时候串了一个电阻。

网友C:
串个电阻就行了

网友D:
胆子真心大啊,瞎搞

网友E(2018-03-23):
建议换成N mos ,这种电路一般推荐在几百KHz频率以下使用,但是缺点:噪声容限差,延时较大,通道间一致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