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PWM控制转速问题

楼主(2016-03-29):
直流无刷电机PWM控制转速是由什么决定,是由pwm占空比?还是pwm频率?pwm占空比又决定什么影响转速,相电压与转速有关系吗

网友A:
转速当然由电压控制。pwm 调节相电压。不过频率也要跟着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当然由电压控制。pwm 调节相电压。不过频率也要跟着变。

您的频率是指PWM频率吗?PWM频率改变有什么具体意义吗

网友B:
舵机信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的频率是指PWM频率吗?PWM频率改变有什么具体意义吗

当然不是PWM频率,PWM是崭波频率,电机是保罗频率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不是PWM频率,PWM是崭波频率,电机是保罗频率决定的

小弟学得不好,什么叫保罗频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当然不是PWM频率,PWM是崭波频率,电机是保罗频率决定的

保罗是谁?

网友D:
直流无刷电机 的速度当然是由PWM得占空比决定的,越大 速度越快

频率也很重要,一般设置在12K到20K之间,根据电机不同,有些差别。

网友E:
E文是保罗, 中文是包络?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转速当然由电压控制。pwm 调节相电压。不过频率也要跟着变。

跟着要变的是电机的驱动信号频率,即磁场的旋转频率/

网友F(2017-08-10):
与换向时间有关吗?

网友G:
是由PWM得占空比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