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5仿真看不见外设寄存器

楼主(2016-03-29):
有时候使用keil在线仿真时,‘peripherals’选项看不见外设寄存器,如下图:
原因可能是:
1, 没有选择实际使用时的芯片型号,请在‘option for target ’中选择,如下图:
2, 选项的'target'-> 'system viewer file '中未选择正确的‘.sfr’ 文件,

正确选择好之后,即可观察外设寄存器:

网友A:
正解. 通用和指定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