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功耗估算的问题

楼主(2016-03-29):
关于芯片功耗估算的问题,比如一个放大器±5v供电,datasheet上面写静态电流10mA,最大输出10mA,那么最大功耗应该怎么算呢?
是(10+10)*(5+5) 这样吗?

楼主:
自己顶  没人气啊   啊啊啊

网友A:
你做电源估算的话,最好再抛1.5倍余量,而且最好把试验板做了实测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电源估算的话,最好再抛1.5倍余量,而且最好把试验板做了实测验证。

谢谢回复 另外要是估算是(10+10)*(5+5) 这样吗?

网友A:
是,但是一般都是看电流的,因为大多要进行电源管理,你在这里算的功耗,不一定可以用于电源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