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TL电平232,如果是半双工的话,可不可以把TXD和RXD...

楼主(2016-03-30):
PC机与单片机进行TTL电平232串口通信,单片机收到一个数据后,再返回主机一个数据,没有同时收发的时候 ,半双工。可不可以不做任何处理,将TXD和RXD直接短路,主机和单片机之间只连一根数据线,一根地。
谢谢

网友A:
可以,你只是把收到的数据转发给PC机而已

网友B:
楼主是否可以将问题描述的仔细一些。

网友B:
只要不是差分的都可以短接,进行自发自收检验的。

网友:
他的意思应该是想用一根线来通信吧

网友C:
可以,但上位机是全双工的,发送的同时会接收到

网友D:
可以是可以,但这样就不好控制了,如果两边一旦同时发送且逻辑状态不同,在232电平处就会产生电平竞争,从而很可能造成PC232接口或MCU侧232电平转换器的损坏。

网友E:
可以用个二极管隔离下

网友F:
线都是标准的线,这么搞自找麻烦

网友G:
上次用的fsl的单片机有UART单线传输这个功能的,
单线模式不仅是省了一根线,有个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多机通信
一根线上一个主,其他副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上次用的fsl的单片机有UART单线传输这个功能的,
单线模式不仅是省了一根线,有个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多机通信 ...

注意,楼主需要与PC串口互连,显然,MCU支持单线功能对此是无意义的。只要是TTL串口,单线互连没问题,但PC就可能有问题,就是我在7楼说的那些。

网友H:
都用二极管隔离,还有必须上拉电阻,每个发送端口高电平时输出不出公共线上。当然没有发送的端口必须置高电平才对。就不会造成高低电平端口直接相连,电平竟争的关糸。硬件上保证不会损坏,软件协议上保证只有一台发送,其余接收的状态。

楼主:
这个电路怎么样?

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注意,楼主需要与PC串口互连,显然,MCU支持单线功能对此是无意义的。只要是TTL串口,单线互连没问题,但 ...

串口变成一根线没有处理肯定有问题的,因为TX输出是一个PP输出,不是OD或OC输出。

网友H:
原理一样,把PP输出变成了OC输出,但以上电路更有普适性,包括多MCU,PC间都可以相联。

网友D:
你这个是TTL侧的单线,PC侧仍是双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H:
都用二极管隔离,还有必须上拉电阻,每个发送端口高电平时输出不出公共线上。当然没有发送的端口必须置高电 ...

还是个双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串口变成一根线没有处理肯定有问题的,因为TX输出是一个PP输出,不是OD或OC输出。 ...

都说了,PC侧不行。PC侧不好加零件,也不方便取得电源。

网友H:
引用 网友D:
都说了,PC侧不行。PC侧不好加零件,也不方便取得电源。

不光是PC侧不行,MCU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说了,PC侧不行。PC侧不好加零件,也不方便取得电源。

不好意思,我描述不准确,我需要的是把pc的双线变成单线,单片机那边另有电路把单线变成双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不光是PC侧不行,MCU都不行。

两个MCU间这么玩没问题,这是弱上拉IO特有的优势,也是为什么MCU要将IO设计成弱上拉的原因。如果是增强型IO具有强上拉输出能力,必须将IO配置成弱上拉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描述不准确,我需要的是把pc的双线变成单线,单片机那边另有电路把单线变成双线。 ...

知道你的意思,所以我才说这么做有隐患,原则上不可以。要么,你得在PC串口端附加电路,等于是改造串口,但那样就失去通用性了,工艺上也很麻烦。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两个MCU间这么玩没问题,这是弱上拉IO特有的优势,也是为什么MCU要将IO设计成弱上拉的原因。如果是增强型 ...

MCU的TX脚可以是弱上拉,这个观点还是第一次看到,应是PP吧,你可以测试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知道你的意思,所以我才说这么做有隐患,原则上不可以。要么,你得在PC串口端附加电路,等于是改造串口, ...

PC串口输出的是RS232,根本要转成TTL的,你说的不要加什么器件什么意思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H:
MCU的TX脚可以是弱上拉,这个观点还是第一次看到,应是PP吧,你可以测试下。 ...

那么,去看看器件手册。

网友D:
引用 网友H:
PC串口输出的是RS232,根本要转成TTL的,你说的不要加什么器件什么意思吗? ...

呵呵,这话不该从你嘴里说出来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D:
那么,去看看器件手册。

同理。你也去看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呵呵,这话不该从你嘴里说出来吧……

PC串口必须改造成TTL串口。目前的PC还没有标配是TTL的串口。

网友H:
  /**USART1 GPIO Configuration
    PA9     ------> USART1_TX
    PA10     ------> USART1_RX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9|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4_USART1;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网友H:
以上是ST 把串口引脚配置成AF_pp的例证,

网友D:
引用 网友H:
PC串口必须改造成TTL串口。目前的PC还没有标配是TTL的串口。

注意了,前帖中特意讲明是“两个MCU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同理。你也去看看

对于绝大多数MCU,IO都支持弱上拉,弱上拉是MCU IO的基本形式。也许有少量例外,但我不知道也没用过,所以保险起见才说“绝大多数”。
如果不是这样,拿出证据。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以上是ST 把串口引脚配置成AF_pp的例证,

是啊,你给出的代码是配置成推挽模式,配置成弱上拉有何不可呢?凭此就成了“金科玉律”?特殊情况下,为了取得更强的驱动力,可以配置成推挽模式,但这不是标准模式。在两个MCU间单线互连,或者仅某一MCU的RX跟TX需要直接并联时,必须将IO配置成弱上拉模式,而绝大多数支持增强型IO的MCU在上电后的默认态,IO均处于弱上拉态。为什么MCU在设计时要如此?而早期非增强型IO的MCU为何都是弱上拉设计?原因无它,就是考虑通用性而已,而非技术制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MCU的TX脚可以是弱上拉,这个观点还是第一次看到,应是PP吧,你可以测试下。 ...

51的四个口是不一样的

楼主:
chunyang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I:
需要加电路改造,摩托的车载电台该配置就是用的单线串口

网友D:
引用 楼主:
51的四个口是不一样的

对于MCS51标准系列,P0是数据总线及地址总线低8位的复用,因此与其它通用IO的设计不同,而串口必然在通用IO中,所以不必在意P0,只需考察通用IO。

网友D:
引用 楼主:
chunyang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这个图已经是现在的增强型IO了,但依然保留了弱上拉并且是上电默认态。

网友H:
看看主流的MCU,不要局限在标准,古老的51,也请不要再误导后辈了,ST把TX配置成PP,不是无意的。是有意。

网友H:
好多MCU的GPIO的输出结构与MCU外设的输出结构是分开的,只不过在端口有一个选通器而已,要跟上现代的MCU设计才对,不要拘泥于古佬的51结构。

网友D:
引用 网友H:
看看主流的MCU,不要局限在标准,古老的51,也请不要再误导后辈了,ST把TX配置成PP,不是无意的。是有意。 ...

绝大部分支持增强型IO的所谓主流MCU都支持弱上拉IO且弱上拉为默认配置。什么时候该用弱上拉、什么时候该用推挽必须弄明白,这不是误导后辈,恰恰相反,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而你反复“强调”什么主流、什么古老的51,什么有意无意,全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照猫画虎,这才是误导后辈。

网友D:
引用 网友H:
配成弱上拉,对于TX驱动有部题,TX不需要实现线与的功能,针对长线的负载,快速的边沿变化,必须要有很强 ...

注意,我从未说弱上拉在任何情况下“就是好来就是好”,而是反复强调要根据具体应用合理选择,二者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适用范围,不能无差别的互相替代和说哪个更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注意,我从未说弱上拉在任何情况下“就是好来就是好”,而是反复强调要根据具体应用合理选择,二者各有各 ...

弱上拉的输出结构能实现数字通信,一个OD挂个300K的电阻(弱上拉等效),去驱动19200 BAUD,还有负载是不定的,想想什么结果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弱上拉的输出结构能实现数字通信,一个OD挂个300K的电阻(弱上拉等效),去驱动19200 BAUD,想想吧。 ...

常规弱上拉电阻为数十K量级,支持19200没有丝毫问题,更快都没问题。自己想想“古老的51”,难道51就做不到么?用什么模式,仅就串口而言,距离才是更重要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绝大部分支持增强型IO的所谓主流MCU都支持弱上拉IO且弱上拉为默认配置。什么时候该用弱上拉、什么时候该 ...

还是不要拘泥于51吧,51现在不能代表现代的MCU的技术思路和实现。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还是不要拘泥于51吧,51现在不能代表现代的MCU的技术思路和实现。

从未拘泥于谁,任何MCU均如此。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绝大部分支持增强型IO的所谓主流MCU都支持弱上拉IO且弱上拉为默认配置。什么时候该用弱上拉、什么时候该 ...

弱上拉是51的设计不足,现代的51保是为了兼容以前的老产品而已,OD模式完全可以取代弱上拉模式。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常规弱上拉电阻为数十K量级,支持19200没有丝毫问题,更快都没问题。自己想想“古老的51”,难道51就做不 ...

51 的串口是凭弱上拉驱动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弱上拉是51的设计不足,现代的51保是为了兼容以前的老产品而已,OD模式完全可以取代弱上拉模式。 ...

保持弱上拉功能的可不仅仅是增强型的51,而是绝大多数MCU。OD模式可以取代弱上拉没错,但取代时实现的仍是弱上拉。

网友D:
引用 网友H:
51 的串口是凭弱上拉驱动的吗?

早在二十多年前,我就用8031的常规IO做多路模拟串口,最高波特率57600,这下没有异议了吧?你也可以用任何增强型IO的MCU在OD态模拟弱上拉测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早在二十多年前,我就用8031的常规IO做多路模拟串口,最高波特率57600,这下没有异议了吧?你也可以用任何 ...

输出电路的原理都没搞清楚,谈弱上拉,还是那句话,51是用OD+弱上拉有源电阻实现的吗?这话电路结构说得够清楚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输出电路的原理都没搞清楚,谈弱上拉,还是那句话,51是用OD+弱上拉有源电阻实现的吗?这话电路结构说得 ...

呵呵,IO输出电路包括上拉当然都是用晶体管实现的,在此,只需考虑“弱上拉”的事实,不用管是用管子还是电阻去实现。注意,我们争论的是弱上拉能不能实现串口通迅问题,别跑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呵呵,IO输出电路包括上拉当然都是用晶体管实现的,在此,只需考虑“弱上拉”的事实,不用管是用管子还是 ...

还是看看STC的资料,配置成弱上拉输出时,拉出电流(端口为1 )150-250UA。怎么能实现长线串口通信。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呵呵,IO输出电路包括上拉当然都是用晶体管实现的,在此,只需考虑“弱上拉”的事实,不用管是用管子还是 ...

配制成弱上拉能不能拉出大电流的问题。这是实质。

网友H:
请MCU设计的人参与讨论,串口TX的输出结构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还是看看STC的资料,配置成弱上拉输出时,拉出电流(端口为1 )150-250UA。怎么能实现长线串口通信。 ...

又偷换概念,有“长线”二字么?长线,当然需要较强的驱动力,232电平就是为了进一步提高驱动力和抗干扰性还增加了电压呢。不过,拜托,我们只说的是串口哎,没有其它限定条件。你东一个找理由、西一个拉借口不过是逻辑混乱的表现。
错了就是错了,承认就是,没啥大不了的,我错了我就会承认。

网友D:
引用 网友H:
配制成弱上拉能不能拉出大电流的问题。这是实质。

当然不能,否则怎么还能被叫做“弱上拉”?可这跟弱上拉能不能实现串口通迅没啥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请MCU设计的人参与讨论,串口TX的输出结构是什么。

不管输出结构是什么,弱上拉能不能实现串口通迅才是争论的议题。都说了,用传统51的常规IO模拟串口,这个不存在什么输出结构问题了吧,弱上拉是铁定的。模拟串口不但我用过,三十年来的书上、网上都有大量这方面的信息,哪怕就仅仅是在传统51平台,这也是事实啊,还有啥不好意思承认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当然不能,否则怎么还能被叫做“弱上拉”?可这跟弱上拉能不能实现串口通迅没啥关系。 ...

同等条件,高速意味大电流。如果串口负载是1K电阻与2000PF的电容并联。会怎么样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同等条件,高速意味大电流。如果串口负载是1K电阻与2000PF的电容并联。会怎么样呢? ...

都说了,不考虑其它条件。需要时,采取针对性措施就是,包括采取推挽输出甚至外扩更强力的收发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D:
都说了,不考虑其它条件。需要时,采取针对性措施就是,包括采取推挽输出甚至外扩更强力的收发器。 ...

跑题了,弱上拉电路架构(输出)能否支持高速的数字通信这才是正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跑题了,弱上拉电路架构(输出)能否支持高速的数字通信这才是正题。

前面有说么?怎么能私自加条件呢?而且你前面还说过19200,这是高速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D:
都说了,不考虑其它条件。需要时,采取针对性措施就是,包括采取推挽输出甚至外扩更强力的收发器。 ...

外加增强的电路能不能TXRX短接。这才是LZ要问的,你原来的意思MCU间可以直接短接呵。只要配成弱上拉就可以了。

网友H:
@Lgz2006 @king5555 @maychang 串口的输出结构及能否TXRX端口短接。

网友J:
引用 网友H:
@Lgz2006 @king5555 @maychang 串口的输出结构及能否TXRX端口短接。

前面chunyang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外加增强的电路能不能TXRX短接。这才是LZ要问的,你原来的意思MCU间可以直接短接呵。只要配成弱上拉就可以 ...

好吧,那就梳理一下整个过程:
首先,我已经给楼主做出了回答,简练但完整。随后,指出了几个“方案”的问题。这是有人说“不光是PC侧不行,MCU都不行”,这当然不对,只要有一个反例就足以推翻这个结论,因为MCU的IO存在一个“弱上拉”模式,在该模式下,MCU的IO短接不会带来任何问题,这也是弱上拉设计的初衷。于是某人不干了,先说“没听说过”,进而咬定串口IO模式不是弱上拉,然后又抨击51的设计,再然后又扯速率问题,在这些问题被戳破以后又回到IO模式问题。其实,证伪“MCU都不行”只要一个反例就够了,而这样的反例遍地都是,也很容易做实验,理论分析更是小菜一碟,可有人就是想纠缠到底。
马走田还是马走日,你非要**,那你就走田吧,不干我事。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好吧,那就梳理一下整个过程:
首先,我已经给楼主做出了回答,简练但完整。随后,指出了几个“方案”的 ...

现在的问题是有二点,1>端口处在外设复用功能时,端口是不是弱上拉模式,2》外设启用时,端口弱上拉的模式去配串口的数字信号,有没有真的驱动能力外部负载。弱上拉模式指的是OD+弱上拉有源负载(流出电流150-250UA),在这模式下,可以快速输出0,而不能输出1.只能说明某人的电路知识是什么水准了。

网友H:
弱上拉输出模式的仿真图,尽量以串口19200,38400,76800波特率仿真,低的没意义。

网友H:
跟随输出,高波特率轻松应付。

网友H:
现在可以明显得出一个结论,MCU厂商设计人员把串口的TX不可能设计成弱上拉模式来驱动各种波特率的应用。只能是强上拉或PP输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弱上拉输出模式的仿真图,尽量以串口19200,38400,76800波特率仿真,低的没意义。 ...

又在偷换概念,负载模型选择错误。在非远距直接TTL输出时,负载模型要么是CMOS输入、要么是TTL输入,根据器件手册所载扇出系数再做等效。

网友D:
引用 网友H:
现在的问题是有二点,1>端口处在外设复用功能时,端口是不是弱上拉模式,2》外设启用时,端口弱上拉的模式 ...

“只能说明某人的电路知识是什么水准了”——欢迎“高水准”的出来给广大网友答疑解惑。不止要看你说什么,更要看你在做什么,做了多少。水平高低不是靠吹,靠顽固,靠无耻。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又在偷换概念,负载模型选择错误。在非远距直接TTL输出时,负载模型要么是CMOS输入、要么是TTL输入,根据 ...

这是有代表性的负载,电容还可以加大,你可以自已测试下,贴图表出来啊。串口的使用工业上远距离多的是情况。电容还可以加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只能说明某人的电路知识是什么水准了”——欢迎“高水准”的出来给广大网友答疑解惑。不止要看你说什么 ...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8924
以上是多机通信,TX驱动不足的问题解决方案。凭弱上拉输出不了1的。

网友K:
PC侧3~15V为0,-15~-3为1,TXD/RXD不能直接短接成一线,应该是没有悬念的。
七八年前有做过TTL的单线UART通信,本机的TXD/RXD用二极管隔离,RXD内部有50uA弱上拉,因为RXD侧寄生电容很小估计才10pF,没加外部上拉。通讯线是在耳机线里加了一条,与语音共地,2米长的电线电容竟达300pF, 两个TXD用OD,上升沿达10uS,很难看。勉强跑9600。后来改软件TXD成PP,一下子就变零点几uS, 跑上了115200。线短,速率不高的情况,用OD也是可以的,不过最好还是推挽了,毕竟适应性强。

网友H(点评):
这才是正道啊。

网友D(点评):
to zyi9490:这“正道”跟你的主张一点关系也没有啊,人家那是2米线,如果是2厘米呢?如果是板内连2厘米都没有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这是有代表性的负载,电容还可以加大,你可以自已测试下,贴图表出来啊。串口的使用工业上远距离多的是情 ...

老是在胡搅蛮缠!你去看看我哪里有否定推挽输出的意义,只是反复强调弱上拉在系统内短距通迅没有问题,你的模型是长线模型,根本不是芯片间CMOS或TTL的输入模型!弱上拉驱动不了另一MCU的IO?驱动不了门电路的输入?驱动不了232电平转换器?!都早跟你说了,二十多年前我就用51的常规IO模拟串口,弱上拉你否认不了吧?用的好好的,而且这类应用多的很,自己去网上搜,难道大家都在骗人?!
都说了,就你的结论,在逻辑上找到一个反例即可证伪,何况反例很多。你说关于推挽输出的好处,没错,说的都对,我有否认么?问题是我们根本就没有说推挽输出的好处是什么,我们在说串行通迅下弱上拉到底能不能用,不附设任何其它条件。这就好比我说骑自行车可以去隔壁街买菜,你非说自行车上不了天,下不了海,对,说的都对,是上不了天,下不了海,可骑去隔街一点问题也没有。你不面对去隔街的现实,一个劲的白乎什么蓝天大海,不是有那个什么么?你的逻辑是跟谁学的?

网友K:
我们的芯片是自已的,所有IO都有50uA有源恒流上拉,端口电容8pF,如果是板内通信,考虑20pF的布线寄生电容,那上升沿将只有1uS左右,跑115200应该也是可以的,只不过没有这样的需求,没验证过。不过原则上是站得住脚的。

网友D:
另外再给一个弱上拉互连通迅的例子:
因为MCU已经很便宜,在我的一些设计中喜欢板载多MCU,MCU间用单线IO互连通迅,因为要避免可能发生的电平竞争(两侧同时发送不同的电平)给可靠性带来的威胁,故IO使用弱上拉模式,通迅速率可以达到等效串口的数十Kbps的水平。五年前,曾应某网站之邀跟蚂蚁打算联手做个程控电源,我的设计方案就是双MCU,一片负责程控,另一片负责人机界面,二者间的互通通迅,就是基于此方案。蚂蚁来了,遂想起此事。这招,俺玩的多了,不像某些人不识变通,到底还是懂的太少。

网友H:
引用 网友K:
我们的芯片是自已的,所有IO都有50uA有源恒流上拉,端口电容8pF,如果是板内通信,考虑20pF的布线寄生电容 ...

板内通信,有多少是用在板内通信呢?

网友D(点评):
不知道,不等于不存在。看不出来,不等于不存在。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另外再给一个弱上拉互连通迅的例子:
因为MCU已经很便宜,在我的一些设计中喜欢板载多MCU,MCU间用单线IO互 ...

你先看LZ的要求,是板内,还是较长距离。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另外再给一个弱上拉互连通迅的例子:
因为MCU已经很便宜,在我的一些设计中喜欢板载多MCU,MCU间用单线IO互 ...

看LZ的需求,他会吹自已了。事理很清楚了,弱上拉根本满足不了LZ的需求,如果用PP输出就会导致TX,RX不能直接短路。这就是LZ的情况事情真相。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你先看LZ的要求,是板内,还是较长距离。

楼主这类应用只要是严谨的设计就是典型的板内通迅。

网友D:
引用 网友H:
看LZ的需求,他会吹自已了。事理很清楚了,弱上拉根本满足不了LZ的需求,如果用PP输出就会导致TX,RX不能 ...

呵呵,是否满足楼主要求跟是否弱上拉一点关系也没有,楼主的期望无法简单成立也同样跟MCU是否为弱上拉无关,无关事还要接着扯,真不知道哪根弦搭错了。
为什么我要说楼主这类应用就是典型的板内通迅(事实上,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属于板内通迅),我先不说,就想看看某人接着跳。突然感觉,看某人跳实在是一件趣事,想想都乐,哈哈……咱也“损”一把,讲了这么多,谁让某人不但不开窍还撒泼乱咬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呵呵,是否满足楼主要求跟是否弱上拉一点关系也没有,楼主的期望无法简单成立也同样跟MCU是否为弱上拉无 ...

本来很间单的事情,LZ的情况是仪器间的串口通信,能否换成一根线来通信,问题来了,线长时,采用弱上拉能否通讯,不能,用其他输出结构能否并成一根线通信,你说,只要配成弱上拉后并成一根线可以通信,且没有电气故障。我们大家是为了解决LZ的问题,而不是卖弄知识,没用。网上识货的人才多的是。这就是争论的焦点。在设备间,能通信,且不发生故障。不要扯板内,短线的问题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呵呵,是否满足楼主要求跟是否弱上拉一点关系也没有,楼主的期望无法简单成立也同样跟MCU是否为弱上拉无 ...

我是为了给LZ有效的解决思路,各个方面,那里如你,弱上拉,后绝对出现不能通信的问题。不是这样给后生出注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我是为了给LZ有效的解决思路,各个方面,那里如你,弱上拉,后绝对出现不能通信的问题。不是这样给后生出 ...

给楼主的解答已经说过了,你我争论的这些都是“歪楼”,与楼主贴已经无关了。可事情总有对错,你非说我说的不对,为避免误导他人,所以只好应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本来很间单的事情,LZ的情况是仪器间的串口通信,能否换成一根线来通信,问题来了,线长时,采用弱上拉能 ...

我前面明明说的很清楚,MCU之间只要是弱上拉型IO就可以单线互连,说这些与楼主贴无关,是针对你19楼之所言,本来就是回你的帖而不是楼主的帖。我在21楼进一步说了:两个MCU间这么玩没问题,这是弱上拉IO特有的优势……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我前面明明说的很清楚,MCU之间只要是弱上拉型IO就可以单线互连,说这些与楼主贴无关,是针对你19楼之所 ...

如果LZ听你话去配端口的话,引出另一个问题,不能通信。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我前面明明说的很清楚,MCU之间只要是弱上拉型IO就可以单线互连,说这些与楼主贴无关,是针对你19楼之所 ...

这就是典型的头痛医痛,只看点,没有看面的问题,没有问题的预见性。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如果LZ听你话去配端口的话,引出另一个问题,不能通信。

这些话是针对你的错误理解所说的,跟楼主无关,你从哪里看出来我要楼主配置成弱上拉就解决问题了?轴的我都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这就是典型的头痛医痛,只看点,没有看面的问题,没有问题的预见性。

都哪跟哪啊?只会玩攻击么?如果说你的“逻辑”是跟体育老师学的,这是对体育老师的不敬,体育老师都不至于这样……
跳!接着跳!好好表演……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这些话是针对你的错误理解所说的,跟楼主无关,你从哪里看出来我要楼主配置成弱上拉就解决问题了?轴的我 ...

配你的经典弱上拉能解决LZ的通信问题吗?作为技术上的高手,应有这个预见性,不然,工作几年白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配你的经典弱上拉能解决LZ的通信问题吗?作为技术上的高手,应有这个预见性,不然,工作几年白过了。 ...

我有说过用弱上拉来解决楼主的问题么?反复强调了多次是完全无关的问题,甚至这些话都不是对楼主说的,你这牛角尖钻的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了,拉都拉不回来,也许真是“弱上拉”吧,那你就在坑里待着别出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我有说过用弱上拉来解决楼主的问题么?反复强调了多次是完全无关的问题,甚至这些话都不是对楼主说的,你 ...

终极话都说出来了,我都不好意思再争下去,我的初心就是为LZ找出可行方案,没有可预见性的问题。与你的不一样。我们给答案的目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H:
终极话都说出来了,我都不好意思再争下去,我的初心就是为LZ找出可行方案,没有可预见性的问题。与你的不 ...

解决楼主的问题不便基于串口本身,因为要在PC串口附加电路进行改造,缺乏工艺性和通用性,而直接互连会面临的问题,我已经给楼主就此回过帖,也说清楚了,言下之意就是要么放弃单线,要么接受工艺性和通用性上的麻烦,同时也说了几个网友给的“解决”方案并不能真正实现楼主的意图。至于你的“初心”,说错了就是错了,不能因为初心好,错的就成了对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解决楼主的问题不便基于串口本身,因为要在PC串口附加电路进行改造,缺乏工艺性和通用性,而直接互连会面 ...

我给出的方案是设备间也是一条线,非二条线。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解决楼主的问题不便基于串口本身,因为要在PC串口附加电路进行改造,缺乏工艺性和通用性,而直接互连会面 ...

LZ都说你没有领会他的意思,还好意思说你明白。

网友D:
引用 网友H:
LZ都说你没有领会他的意思,还好意思说你明白。

楼主说的是在几楼?你我说的又在几楼?真佩服你的逻辑!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是在几楼?你我说的又在几楼?真佩服你的逻辑!

网友D:
看来连我说是啥意思都没懂,不过也不奇怪……

楼主:
非常感谢chunyang和zyj9490以及其他的兄弟们,从你们的讨论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个帖子我会永远留着的。
前段时间事儿多,没详述我的问题和需求,是我的不好,引起大家争论。
其实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对一个九十年代初期的产品进行批量测试,这个东西是本来是用TTL串口进行控制,线有十米长,内部用一个简单的三极管和光耦电路把RXD和TXD合并在一根线上。软件上是串口接收数据中断后给上位机回复一个数据。上位机串口是用的NI 的PXI多路串口卡。
所以,就得把上位机232串口中的TXD,RXD电平转换后再合并成一根线,好与产品的单线串口对接。最后,还是觉得这个电路比较简单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