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扭扭车电源部分

楼主(2016-03-30):
这个应该是对的。上图。

楼主:
j1 是硬件开关,PA1 是 cpu io软开关,cpu优先 PA5也是开关,跟pa1重复了,干嘛弄两个?
pc2 应该是adc ,检测 电压用的,可能是检测dc-dc的结果吧?
vcc 应该是12或者15v

楼主:
哪位能分析一下整个电路,我对电源这块太不熟了。

网友A:
PA5可以作为开关允许。PA5高阻时PA1、J1的控制有效,PA0输出0时PA1、J1的控制无效。

网友B:
似乎有错。
Vcc经L和D3短路了。

网友C:
咬兄的硬件功底真是让人捉**,以后别贴电路图了

楼主:
我硬件不错啦,能看懂图,数字电路也不错,就是模拟这块,实在是,太差。。。
只能看懂一点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硬件不错啦,能看懂图,数字电路也不错,就是模拟这块,实在是,太差。。。
只能看懂一点点。 ...

硬件包括的东西太多了,涉及PCB及上面实体部件及电性连接的都叫硬件。包括且不限于:脉冲与数字电路、线性(含高频)电路、各种信号产生/变换/处理电路、电源管理、元器件特性及参数、制造工艺等等等等。

网友C:
主贴电路除了D3整反了,连Q3的E/C也整反了,连续三次发图,二、三极管的极性都搞错,这硬件功底真该补补了

楼主:
这不是我画的图 。。
这图我也发现了一些错误,但愿IO管脚没弄错,不然操作烧了。

网友C:
以后我不回你的硬件贴子了,太伤感情。过去曾经因此得罪不少网友,包括云年反目的某文,哈哈。以后要学会给别人尽量多地留面子。

楼主:
没事,俺脸皮厚。

楼主:
我现在在深圳,放假三天都不知道咋过。

网友C:
小孩的纸质书越来越多,原来的书柜早已摆满了,墙角堆了一大堆。今天网络不好,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