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接错烧坏了网络芯片

楼主:
机箱里使用开关电源给自己的电路板供电,机箱输入接了L、N、地(与电源外壳、机箱连通)。使用时,现场接错了,把交流的L或N接到地线上了,烧坏了板子上的网络芯片。

各位帮我分析一下,什么原因造成的,另外怎么做防护,意思是即使再把线接错也不会烧坏电路板。

谢谢。

网友A(2016-06-20):
用的啥网络芯片,就要给你看看

网友B:
上完整的原理图才好分析
猜想你的大地 和 芯片的地接一起了  或者说电源没做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