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的分类

楼主(2016-03-30):
按 电感形式 分类:固定电感、可变电感。
按导磁体性质分类:空芯线圈、铁氧体线圈、铁芯线圈、铜芯线圈。
按 工作性质 分类:天线线圈、振荡线圈、扼流线圈、陷波线圈、偏转线圈。
按 绕线结构 分类:单层线圈、多层线圈、蜂房式线圈。

网友A:
还有自己用线绕的电感吧

网友B:
电感量L 表示线圈本身固有特性,与电流大小无关。除专门的电感线圈(色码电感)外,电感量一般不专门标注在线圈上,而以特定的名称标注。

网友B:
电感线圈对交流电流阻碍作用的大小称感抗XL,单位是欧姆。它与电感量L 和交流电频率f 的关系为XL=2πfL

网友A:
品质因素Q 是表示线圈质量的一个物理量, Q 为感抗XL 与其等效的电阻的比值,即: Q=XL/R。 线圈的Q 值愈高,回路的损耗愈小。线圈的Q 值与导线的直流电阻,骨架的介质损耗,屏蔽罩或铁芯引起的损耗,高频趋肤效应的影响等因素有关。线圈的Q 值通常为几十到几百。

网友C:
电感在高频电路上的很重要,一般单片机系统,可能用到的少

网友A:
单层线圈  单层线圈是用绝缘导线一圈挨一圈地绕在纸筒或胶木骨架上。如晶体管收音机中波天线线圈

网友C:
蜂房式线圈
如果所绕制的线圈,其平面不与旋转面平行,而是相交成一定的角度,这种线圈称为蜂房式线圈。而其旋转一周,导线来回弯折的次数,常称为折点数。蜂房式绕法的优点是体积小,分布电容小,而且电感量大。蜂房式线圈都是利用蜂房绕线机来绕制,折点越多,分布电容越小

网友D:
铁氧体磁芯和铁粉芯线圈
线圈的电感量大小与有无磁芯有关。在空芯线圈中插入铁氧体磁芯,可增加电感量和提高线圈的品质因素

网友D:
铜芯线圈
铜芯线圈在超短波范围应用较多,利用旋动铜芯在线圈中的位置来改变电感量,这种调整比较方便、耐用。

网友D:
色码电感器
色码电感器是具有固定电感量的电感器,其电感量标志方法同电阻一样以色环来标记

网友D:
阻流圈(扼流圈)
限制交流电通过的线圈称阻流圈,分高频阻流圈和低频阻流圈。

网友D:
偏转线圈
偏转线圈是电视机扫描电路输出级的负载,偏转线圈要求:偏转灵敏度高、磁场均匀、 Q 值高、体积小、价格低。

网友E:
原来有这么多种的电感

网友F:
没事来二姨家转转能长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