Δ-ΣADC模块

楼主(2016-03-30):
          PSoC3包含一个Δ-Σ ADC。这个ADC提供了差分输入,高分辨率和良好的线性度,该ADC可用于声音信号
处理和测量方面的应用。不同ADC分辨率下的采样速度和SNR值。
比特位         sps         SNR(dB)
20         180         110
16         48k         90
12         192k         70

楼主:
△-∑的内部功能原理

楼主:
△-∑原理结构

楼主:
输入缓冲区(Input Buffer)
连接到内部和外部总线输入复用开关上。来自输入复用开关上的信号直接或者通过缓冲区传递到Δ-Σ调制器。
       Δ-Σ执行真正的模拟-数字的转换。
       调制器过采样输入,产生串行的比特流输出。
       高速数据流对大多数应用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在后级加入抽取器。抽取器将高速的串行数据流转换成并行的ADC结果。抽取器控制分辨率和采样率;输出是最后四个采样的函数。当输入多路复用开关被切换,输出的前三个采样就不是有效的,直到开关切换后的第四个采样才是有效的。

网友A:
输入放大器;
提供高输入阻抗和用户可选择的增益。
3阶Δ-Σ调制器
抽取器抽取器包含一个4阶的CIC抽取滤波器和后端处理单元。
后端处理单元执行可选的增益,偏置和采样滤波器功能。

网友B:
设置者可以配置ADC,使其工作在下面的四种模式
之一:
单采样;
快速滤波器;
连续/快速平均。
       通过往控制寄存器写启动位或者发送开始转换信号(Start Of Conversion,SOC),来启动ADC转换器。
        当转换结束后,设置一个状态位,并且转换结束信号(End of Conversion, EOC)为高电平,这个信号一直保持到CPU或DMA读取转换值为止。

网友B:
单采样
       在触发器作用下,执行单次采样。在这种模式下,ADC在待机模式下等待SOC信号有效。当SOC有效,ADC执行一次采样转换,并捕获结果。为了检测EOC,系统可以轮询一个控制寄存器或者配置外部的EOC信号来产生一个中断或者调用DMA请求。
        当传输完成后,ADC进入待机状态。直到下一个SOC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