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问下NPN和PNPto-92封装引脚顺序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楼主(2016-03-30):
问下NPN和PNPto-92封装引脚顺序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圆的切口朝自己从左到右EBC?还是说NPN是EBC  PNP是CBE?还有贴片封装吗

网友A:
建议楼主百度上能找到答案的就不要在这里问了。

网友A:
有发帖的时间或许已经找到答案了。

网友B:
要看什么型号。虽然很多三极管都用某种管脚排列,但还有另外一些并不一样。

网友B:
SOT-23封装好像都是一样的。。。。。我是说我还没有见到第二种排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