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A单片机的捕捉模式

楼主(2016-03-30):
当有信号时CCP1管脚输入的是方波脉冲 高电平12ms 周期24ms;当无信号是CCP1管脚输入的是直流5V高电平  请问各位如何通过捕捉模式判断输入的是脉冲还是直流电?

网友A:
可以设置高电平持续时间假定超过24ms就算是直流5V了!
这个时间可以在切换触发模式的时候开个定时器,计时到24ms没有捕捉到下降沿就算是直流5V了。

网友A:
也是一样处理!在初始化后就设置一个定时器计时,该定时只有发生捕捉事件时清0,定时器计时到24ms(假定)判定为直流5V。有信号时12ms该定时器就会被清0.

或者不用捕捉,直接中断抓高低电平持续时间都可以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一样处理!在初始化后就设置一个定时器计时,该定时只有发生捕捉事件时清0,定时器计时到24ms(假定)判 ...

你说的方法了解了 只是占用了一个定时器资源
我当前软件通过判断测量捕捉的数据是否相同来判断直流高电平或是周期信号 因为测量出的周期信号时有变化的 当直流电平时不触发中断所以测量出的数据维持上一状态(不变化) ,通过累加次数达到一定上限即判断为直流电平,当周期信号时检测到数据变化即判断为脉冲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