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做过微型直流电机的前辈指点

楼主(2016-03-30):
现在做榨汁机的板子,之前没有这方面经验,要求:榨汁机板子要适配市面上大部分微型直流电机。而我现在的板子只能适配手头上测试的2种电机,有些电机不能匹配。因为不同厂家的电机有区别,必须保证电机的最小带载比电机的最大空载还大,现在又不能买到所有电机来测试,(思路本来就不对)。。。只能求助了

楼主:
现在要求  只要厂家电机的功率一样,那用我们的板子都能配他们的厂家

楼主:
之前的思路是根据电机测试出来的空载,带载,过载值来调整阀值

楼主:
根据测试出来的空载,带载,过载,转换成AD值来判断当前状态,只在启动之前检测了电压,根据这个电压来控制空载,带载和过载

网友A:
没电机测试都是纸上谈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电机测试都是纸上谈兵

手头上有2个电机,电机有差异,电机的空载和带载都不同,我测试过一个电机的带载,将它转换成AD值后,测试这个电机,ok,是可以的,是带载状态,但是在另一个电机下,却判定为空载状态,这2个电机还是同一型号。但是别人家的板子就直接可以配大部分电机。当然功率什么的都是差不多的电机,厂家充买来不同的电机,直接可以用他们的板子。而我们的板子有些电机判断状态就会出错

网友B:
像常规变频器一样处理,按统一的规则设一个自学习功能,换电机的时候手动执行一次,测到的参数自动存进EEPROM。

网友C:
学习模式是个好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常规变频器一样处理,按统一的规则设一个自学习功能,换电机的时候手动执行一次,测到的参数自动存进EEPR ...

是otp芯片,成本7毛,很低端的

网友D:
DREAMER开发板
我觉得这样的项目只能是让系统在程序上面有自学习的功能,7楼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

网友E:
买些大厂的电机,测试,选择合适的,然后固定拿这家的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些大厂的电机,测试,选择合适的,然后固定拿这家的货。

我们只是给厂家做线路板,电机的类型是差不多的,但是从哪买电机厂家自己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