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模转换器DAC模块

楼主(2016-03-30):
PSoC提供了4个数-模转换器DAC。每个DAC为8位,能配置成电压或电流输出。DAC支持Capsense,电源管理和波形生成等。

楼主:
DAC模块内部结构

楼主:
其特点主要包括:
可调255级步长的电压或电流输出;
可编程的台阶大小(取决于范围);
8位标定用于校正25%的增益误差;
电流输出模式下,源(source)和吸收(sink)选项;
电流模式下,8Msps的转换率;电压模式下,1Mbps的转换率。
单调性

网友A:
通过设置寄存器DACx_CR0[4],使DAC工作在电流模式下,输出电流范围为0-32uA,0-256uA和0-2.048mA。
        IDAC能通过配置寄存器DACx_CR1[2],将转换器配置为源电流(即从输出端向外电路流出的负载电流)和吸收电流(外电路流入输出端的负载电流)模式。
        此外,也可以使用UDB输入来控制源和吸收模式。通过使用DACx_CR1[3]位来使能使用UDB输入。

网友A:
通过设置寄存器DACx_CR0[4],使DAC工作在电压模式下,DAC输出电流通过电阻连接,输出电压的范围通过设置寄存器DACx_CR0[3:2],将其电压输出范围设置为0-1.024V或者0-4.096V。

网友A:
在电压模式下,任何连接到DAC输出端的负载应该是纯容性的(VDAC的输出不被缓冲)。

网友A:
在电压模式下,转换率最高为1Mbps。此外,在4V模式下比1V模式转换速度要慢,这是由于到Vssa的电阻负载比1V的负载大4倍。在4V模式下,最高转换速度为250kbps。

楼主:
DAC互联结构

楼主:
DAC中可用8个标定位来消除DAC的增益误差。cal[7:0]的默认输出是[10000000]。比默认值低将降低增益;反之增加。使用DACx_TR寄存器完成标定,标定的最小分辨率是 LSB的0.5,即表示有可以通过标定来修正25%的增益误差。

楼主:
采样标定过程如下:
   1)固定输入码=255,Cal码=128,捕获DAC的输出(dac_vout/dac_iout);
   2)确定LSB的增益误差;
   3)使用正确的标定码,捕获DAC的输出(dac_vout/dac_iout)

网友A:
通过将两个电流DAC的输出求和,可以实现更高分辨率的电流输出

网友A:
高分辨率DAC结构

网友B:
可以使用两个8位的DAC实现12位的DAC分辨率。
   1)一个DAC范围是0-2.048mA,第二个范围0-32uA。
   2)最低范围DAC的中间4位被输入作为较低4位。

网友B:
使用两个8位DAC实现12位DAC的例子

网友C:
模数转换在变频器控制上用的不少

网友D:
音频就是DAC的转换

网友E:
学习学习,话说楼主有没有做过三个以上连续的ADC采样,最近在做的时候出了点问题还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