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STM32F103内部flash存储数据受限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调试STM32F103内部flash,测试发现,当我写100组16位数据放在flash里,然后读取正常,放200组读取不正常。这个大概是有什么原因造成的?代码如下
write_adr:写入的地址为偶数,我用255页的首地址:0x807f800
buf:  待写入的数据
len:  写入的数据长度
FLASH_WRITE_STA FLASH_WRITE_more_halfword(uint32_t write_adr, uint16_t* buf, uint16_t len)
{
          volatile uint8_t i = 0;
          FLASH_Status sta;

          if (write_adr < 0x0807f800 || write_adr > 0x0807ffff)     //限制在255页
                  return WRITE_FAIL;

          if (len > ((2*1024) / 2))  //最大写入1K
                         len = 1024;

          FLASH_Unlock();            //解锁,方可擦除
          FLASH_ClearFlag(FLASH_FLAG_BSY | FLASH_FLAG_EOP | FLASH_FLAG_PGERR | FLASH_FLAG_WRPRTERR);//清标志位

          sta = FLASH_ErasePage(0x0807f800); //擦除255页
          if (FLASH_COMPLETE != sta)
        {
                          FLASH_Lock();
                          return WRITE_FAIL;
        }

        for (i=0; i<len; i++)              //写入数据
        {
                sta = FLASH_ProgramHalfWord(write_adr, buf[i]);
                 if (FLASH_COMPLETE != sta)
                {
                                FLASH_Lock();
                                return WRITE_FAIL;
                }

                write_adr += 2;               //16位数据,地址加2
        }

        FLASH_Lock();                     //上锁
        return WRITE_OK;

}

void FLASH_READ_more_halfword(uint32_t read_adr, uint16_t* buf, uint16_t len)
{
                volatile uint8_t i = 0;

                for (i=0; i<len; i++)
                {
                          buf[i] = *((__IO uint16_t*)read_adr); //读数据
                          read_adr += 2;
                }

}

网友A(2016-03-30):
是出界了吗,空间够不够,先读出来试试看,看后面的有没有

网友B:
最近也在弄这个。是不是写入的数据与程序在地址上有重叠?怎么保证不会把数据写到程序地址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出界了吗,空间够不够,先读出来试试看,看后面的有没有

出街应该不会,当时读取没有成功。估计在哪里死循环了。回头我跟踪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在弄这个。是不是写入的数据与程序在地址上有重叠?怎么保证不会把数据写到程序地址里去。 ...

我把最后一页最为数据存储。实际上我就存储一个16位数据。我把设置的最大偏移量设置为0X7F7FF。程序在flash中的存储应该是连续的。我的程序代码量几十K。

网友A:
从来没有动过这些东西,真佩服你们这些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