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keil5怎么设置生成bin格式文件

楼主(2016-03-30):
我需要生成bin文件 但是keil默认是hex   按照网上流传的在user中这样设置--bin -o ./bin/test.bin ./test.axf  根本不行啊。谁能教我啊

网友A:
fromelf.exe --bin -o "$L@L.bin" "#L"
这种写法是最好的,跟工程路径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omelf.exe --bin -o "$" "#L"
这种写法是最好的,跟工程路径没有关系

这样写 生成的bin文件在哪里啊  编译通过了 但是工程目录里还是没有bin文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omelf.exe --bin -o "$" "#L"
这种写法是最好的,跟工程路径没有关系

谢谢你  成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成功了

客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