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 AD9装好后,**了,元器件库却没有

楼主(2016-03-30):
求助啊

网友A:
路径不对。

网友A:
C:\Users\Public\Documents\Altium\AD15\Library

网友B:
搜索下你的元器件库位置,重新安装下,把你要用的元器件库勾选成已激活的,就能用了

网友C:
windows 7 安装AD9或者AD10,元件库不要随便修改路径,否则就会出现找不到情况!

网友D:
我一般都是自己做元件库,2D,3D都自己做,好看又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都是自己做元件库,2D,3D都自己做,好看又好用。

AD好像没法做3D封装,请问您使用什么软件制作3D的封装?

网友:
我是新手,我你的软件是在哪里下的,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D(2018-10-05):
引用 网友E:
AD好像没法做3D封装,请问您使用什么软件制作3D的封装?

我是用PorE,你也可以用SolidWork等其它三维软件做,只要能保存为stp格式的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