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通讯

楼主(2016-03-30):
1个UART口能不能做到分时和两个器件通讯,求教好的办法

楼主:
哪位有这方面的经验指导下

网友A:
看用哪种电平呢

网友B:
当然可以,具体哪种方式最合理,需要看具体通迅要求和资源。

网友C:
UART TO CAN 或者485?

楼主:
引用 网友C:
UART TO CAN 或者485?

不转换别的电平,都是两两UART之间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具体哪种方式最合理,需要看具体通迅要求和资源。

有个想法用多路开关不知道可行性如何?

楼主:
uart直接通信

网友A:
看你具体通信要求了。加适当的外部电路即可

网友D:
不用标准协议的话也可以自己写个通讯协议

只要让两个器件能够识别那条消息是发给自己的就行了

网友D:
上面说的前提是你的能对两个器件编写同样的协议

网友E:
分时和两个器件通讯?

1对N 都可以, 加地址码不就行了?

可能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F:
主机发广播查询点名,对应的节点发送脚退出高阻状态,占用回传线开始双向通讯,完毕后主机发指令让节点恢复高阻,放开回传线。当然,你给每个节点加个片选引脚更简单。

网友G:
可以做到,通过不同的帧头选择不同的从机就行了

网友H:
最简单的就是模拟开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简单的就是模拟开关了。

恩,想着用CD4066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做到,通过不同的帧头选择不同的从机就行了

这样也是可以的,但是我是要24个级联觉得很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标准协议的话也可以自己写个通讯协议

只要让两个器件能够识别那条消息是发给自己的就行了 ...

自己搞协议不知道能不能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个想法用多路开关不知道可行性如何?

模拟开关、数据选择器/分配器等都可以,再有就是诸如485等总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自己搞协议不知道能不能行

楼上给你提供好多方案了,实现方式有很多的

要求不高的话自己写个包含两帧的协议就行了像14楼说的,地址帧+数据帧

比硬件灵活(个人感觉),当然硬件实现也行,能通讯是目的,至于方法,自己方便就行

网友I:
建议看MODBUS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做到,通过不同的帧头选择不同的从机就行了

就是这样规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简单的就是模拟开关了。

模拟开关的思路老板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