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A的采样电阻如何选取

楼主(2016-03-30):
请教各位,目前需要选择一个20A以上的采样电阻,不知道应该如何选取,而且电阻的压降最好可以达到0.25V以上,我在电子市场找了半天没找到,请问应该如何选取呢

网友A:
20A,0.25V功耗5W,楼主确定这么做;
20A的可以选择2毫欧,压降0.04V,楼主觉着小,可选择5毫欧的,0.1V但功耗能达到2W,发热高;

网友B:
康铜线、无感线绕电阻。。。。。。

网友C:
采样精度要求多高啊

网友D:
压降为什么要达到0.25V以上?分流器的压降大多是几十毫伏的,几十毫伏也够用了啊

网友E:
这个用霍尔电流互感器多好呀

网友F:
正在用这种分流电阻

空间不受限制的话可以用康铜丝自己绕制
否则可选成品元件,想威世、村田等都有这类元件

网友G:
分流器都是按满额=75mV算的,不知道为何LZ会考虑0.25V?

网友H:
0.25V的压降太大了吧,保守都要5W以上功率的电阻,如果是采样的话,几十毫伏的采样电压即可,后级加放大电路或高分辨率ADC.20A的话,我偏向于用霍尔电流传感器。

这种方案比较好

网友I:
不清楚采样方式,一个建议10个采样电阻并联,可分流降低功耗

网友J:
使用我们的WSLP3921取样电阻即可。

网友K:
锰铜分压器,有功率和阻值符合要求的,百度一下!

网友L:
0.25V  不只是为啥
你这个适合 用 康铜

或者ACS713、ACS712看实际情况也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