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定时器TIM2 时钟 分频因子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6-03-30):
我直接在例程定时器中断里修改这个: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把TIM_CKD_DIV1改为TIM_CKD_DIV2或TIM_CKD_DIV4,按理说这个定时器时钟本来是72MHz的,现在应该2或4分频了对吧??但是定时时间没有变化(看LED闪烁频率就知道)?是哪里还需要在改一下么?

网友A:
TIM_ClockDivision是用于输入捕获等采样时候的分频,而prescalor就是计数分频

网友B(2016-08-28):
你哪位大神,你和我买过芯片吗?就在贴子 里说我的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哪位大神,你和我买过芯片吗?就在贴子 里说我的贵。

我在此申明哈,我说的都是假的,大家不要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此申明哈,我说的都是假的,大家不要信。

发个贴子出来来说明